满电,12.5±,电调好盈定速,瞬间最大螺距,再瞬间最小螺距(反复两到三次)

楼主(2018-12-02):
请问为什么第一次上下能完美锁尾,甚至第二次能不甩尾巴,但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就甩了15°?

是物理极限导致的吗?

还是个别机子的原因

网友A:
电池放电能力跟不上,转速不能保持。也会影响锁尾

网友:
急剧的螺距变化导致掉转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能力跟不上,转速不能保持。也会影响锁尾

会可能是转速后面跟不上就导致转速下降了?转速下降之后尾动力不足

网友B:
有可能是推油门时,方向舵杆也动了

网友C:
直升机主桨要达到一定转速才能良好锁尾,大螺距抖 掉转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主桨要达到一定转速才能良好锁尾,大螺距抖 掉转太厉害

皮带磨损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磨损有可能吗?

换掉之后 拉紧皮带再试一下就有结论了

网友:
满螺距上下本来就会轻微甩的,力量太大变化太快,陀螺仪修正舵机跟不上

网友:
螺距大了 转速跟不上了 再说你正常飞的时候也不会用到那么大的螺距 建议还是把螺距改小点

网友:
什么机子

网友:
螺距调到12以下,按照你的情况,11.5以下,最大不要超过12,油门直接轰到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