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3D倒飞螺距怎么调

楼主(2018-12-02):
正常飞行调好了·····就是倒飞螺距不会·····心里没底

网友:
和正飞一个调法,螺距曲线默认的45度斜线,正负11~12度左右

网友:
正飞螺距花样更多,3D的一直线最方便了,很多控里默认就是这条直线。

网友: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调试很简单啊 首先需要一个螺距尺

网友:
控里默认一条斜线,不用调,最低最高正负11-12度

网友:
正飞的螺距怎么调。倒飞的负螺距只是把它调成负数就可以。负螺距和正螺距一样的度数就可以

网友:
用手抓紧把飞机倒过来飞。。

网友:
楼主说的正飞应该指的是没有负螺距的情况,如果没记错的话亚拓对于正飞(航线)的推荐螺距是-2度至12度,对应螺距曲线大致应该是螺距通道42%到100%的斜线,所谓的3D螺距是螺距通道0%至100%的45度斜线,建议楼主自己调机的时候理解下,祝爽飞~

网友A:
螺距正飞倒飞都一样,中立点是0°,正飞多少°倒飞就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距正飞倒飞都一样,中立点是0°,正飞多少°倒飞就多少°

那油门呢?定速低于40就熄火,倒飞只有百分之10可以控制的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油门呢?定速低于40就熄火,倒飞只有百分之10可以控制的螺距

油门定速不会低40

网友:
。。。要开始交学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油门呢?定速低于40就熄火,倒飞只有百分之10可以控制的螺距

油门有定速的话调成一条直线,没定速的话调成V字,话说现在直升机电调不管定速效果好不好,都有定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