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华科尔的f12e。卡在了这个画面

楼主(2018-12-02):
显示红色字体。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侠能指导一下啊。跪拜了

网友A:
刷d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d固件吗?。。

是呀

网友A:
是不是最近更新的固件。我也准备刷呢。我是1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最近更新的固件。我也准备刷呢。我是12s

换了三台电脑了都还不得。气死了

网友B:
你换了闪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三台电脑了都还不得。气死了

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闪存?

换了内存了

网友(2019-01-0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v3版本的DfuSe倒是可以写入,但是不知道是我哪里做错了还是怎么,现在遥控一直停在update界面动不了,求救

网友C:
这跟固件没关系,重刷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跟固件没关系,重刷bootloader。

刷了。OK了

网友D:
能给一个f12e的bootloader吗,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给一个f12e的bootloader吗,感谢了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 ... bGFRZXJ1LWFKTDM1enc
自己去下载

网友:
刷bootloader他用短接boot吧,f12e板子上没见有这两个焊口啊

网友:
f12e刷bootloader需要短接boot吗,板子上没见这两个口啊😊

网友(2019-11-16):
引用 网友C:
这跟固件没关系,重刷bootloader。

请问您是怎样刷的华科尔F12E的D固件?我刷的时候也是卡在这里了,怎样才能刷过去,求指点

网友:
请问您是怎样刷的华科尔F12E的D固件?我刷的时候也是卡在这里了,怎样才能刷过去,求指点

网友:
怎样重刷bootloader

网友(2020-01-09):
兄弟你怎么重刷bootloader的啊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也是f12e,现在跟你的刷机情况一样,刷了界面的升级按钮是灰色的,驱动都是正常的。遥控器卡在升级界面不动,您是怎么处理的,能告诉我方法吗?谢谢

网友E:
我的F12E弄好了,是驱动的问题,STM32驱动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y72n5Y9u-kfmxMdlY0RmVQdkNMMGRMODgwWGZqQUdBLUMxWTVfbGFRZX ...

下载网址打不开了啊~能在给个吗?

网友(2020-03-17):
兄弟,请教一下刷了中文版以后怎么设置混控,一段,三段。。。搞的有点蒙圈。。不刷还会设置,刷好了转不过弯了。麻烦您发几张设置混控的照片参考一下好吗!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