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pix可能出现过的机型问题

楼主(2018-12-03):
听人说有官方pix固件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机型:普通4轴布局,但是在中间加一组动力,该组动力目的为提供飞行器全部上升和下降,而周边电机最大目的是进行横滚,航向和俯仰

这个固件是否真实存在,还是只是拿普通固件进行设置即可?
如果真有,要怎么搜

网友A:
请教一下,中间电机提供升力,边上四个电机做动作,与现在普通四轴飞行/翻滚,玩法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中间电机提供升力,边上四个电机做动作,与现在普通四轴飞行/翻滚,玩法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想看看是不是单独有个固件,还是在原四轴固件上进行设置,折腾,好奇

网友:
技术进步就是这样折腾来的,

网友B:
普通4轴楼主说的是十字型还是X型的?意思是5轴这样?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4轴楼主说的是十字型还是X型的?意思是5轴这样?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可以这么理解第五轴是动力轴

十字或者x都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第五轴是动力轴

十字或者x都没关系

这个确实少见,一般这样的工艺,都直接用直升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少见,一般这样的工艺,都直接用直升机了吧?

直升机跑不掉的是结构维护和调试,而且上手没有多轴那么容易

网友B:
那是,多轴还是很好飞的,特别是有定高和定点模式。就是这2种模式实现起来不容易。我自己现在就折腾定点,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多轴还是很好飞的,特别是有定高和定点模式。就是这2种模式实现起来不容易。我自己现在就折腾定点, ...

自己折腾有几年了,要把diy折腾成钉子必须要在底层代码上下功夫。但是个人觉得晃点就晃点吧,只要不太夸张就好dji的精灵系列我觉得这块确实挑不出太多,据说人家弄的是闭环处理,这个pix做不到,而且还有对硬件的综合性能提高,对于xx苦逼玩家来说根本不太现实。但是各种无故炸鸡和无厘头的售后反馈果断不碰那玩意,所以我还是喜欢开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第五轴是动力轴

十字或者x都没关系

按理论五轴机,第五轴应在机架的中心点, 但现在多轴机设计, 中心点是放置飞控电池相关器材, 也可算是密封的, 这样对第五轴的气流会有很大的阻力, 效率极低,不实现, 真没必要纠结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折腾有几年了,要把diy折腾成钉子必须要在底层代码上下功夫。但是个人觉得晃点就晃点吧,只要不太夸 ...

开源好玩 平宜俱挑战性, 现在比较火的f4飞控刷个ardupilot 固件, 可算是新一代pix 性价比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折腾有几年了,要把diy折腾成钉子必须要在底层代码上下功夫。但是个人觉得晃点就晃点吧,只要不太夸 ...

刚好,请教个问题,我把所有的电压监测和故障保护都设为disable了,起飞后高度变化就会自动响4声然后降落。我用的是px2.4.8的固件,带光流,不带超声波。而且只在有GPS信号时才有这个现象,其他时候还蛮稳,大神觉得是什么地方我还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论五轴机,第五轴应在机架的中心点, 但现在多轴机设计, 中心点是放置飞控电池相关器材, 也可算是密封 ...

这个理解,只是有这个想法,如果有这个功能,其他我会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请教个问题,我把所有的电压监测和故障保护都设为disable了,起飞后高度变化就会自动响4声然后降落 ...

这个问题曾经在东北一次超视距的时候碰到类似
当时起因是超视距航线,3km以外可能进入一个gps盲区,然后飞控自动启动了降落的一个保护功能,至于你说的那个声音无法考证。事后一位玩家把这个航线内丢失gps后自动降落功能的参数给找到了,我是没找到
你可以尝试换个gps
顺便检查下地理围栏是不是手欠被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好玩 平宜俱挑战性, 现在比较火的f4飞控刷个ardupilot 固件, 可算是新一代pix 性价比很高

你是说直接用F4刷pix固件?这个F4本身和雷家的那种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曾经在东北一次超视距的时候碰到类似
当时起因是超视距航线,3km以外可能进入一个gps盲区,然后 ...

地理围栏没有打开
我设置一个参数EK2_GPS_TYPE值,目前该值为0,我下午设置为3看看是否可以。什么情况下午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理围栏没有打开
我设置一个参数EK2_GPS_TYPE值,目前该值为0,我下午设置为3看看是否可以。什么情况下 ...

默认好像不是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默认好像不是0吧

不知道了,我买回来就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了,我买回来就是0

更正一下:默认是3,我改成0,可以使用了,不会自动降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直接用F4刷pix固件?这个F4本身和雷家的那种有啥区别?

也可以这样说, ardupilot 有专给f4 的固件, 也有个引度档 bootload 给f4 , 刷完便可用missionplanner 地面站, 像apm pix般调参数 ,也可以说是个mini 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默认是3,我改成0,可以使用了,不会自动降落

我的v2默认好像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这样说, ardupilot 有专给f4 的固件, 也有个引度档 bootload 给f4 , 刷完便可用missionplanner 地 ...

只是为了便宜点吗?硬件方面不会比现有pix好吧

网友B:
PX飞控各个参数用途的说明文档比较全的去哪里下你知道吗?我这个MP版本里面有蛮多没有功能描述,连英文的参数功能描述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飞控各个参数用途的说明文档比较全的去哪里下你知道吗?我这个MP版本里面有蛮多没有功能描述,连英文的 ...

你这情况好像跟电脑系统有关系,换台电脑试试,之前碰到过

网友:
是这样吗?我换电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