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2208 1500kv电机适合装在什么飞机上?

楼主(2018-12-03):
2208 1500kv电机适合装在什么飞机上?想做个好飞的上单翼飞机不知道2208  1500kv电机做什么飞机好了,第一架飞翔者号已经做好,用的2206 1580kv飞了2电炸了4次没任何问题,明天发图发帖子到论坛里
请教各位大神,2208  1500kv电机适合做些什么航模飞机有那几种

网友A:
升级第一架的动力就OK,你这是买了瓶醋,找人借螃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第一架的动力就OK,你这是买了瓶醋,找人借螃蟹么

想把2208电机也用上做个新机,前拉的上单翼,带副翼的好玩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把2208电机也用上做个新机,前拉的上单翼,带副翼的好玩点

纯粹为了好玩的话,弄个翼展大点的,双发2208,副翼,襟翼开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为了好玩的话,弄个翼展大点的,双发2208,副翼,襟翼开齐了

现在还不会做双发电机的,只想把2208电机用起来,做个前拉上单翼的飞机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会做双发电机的,只想把2208电机用起来,做个前拉上单翼的飞机玩玩

双发简单的,同样型号的电机电调,Y线连接,正反桨,飞起来稳就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发简单的,同样型号的电机电调,Y线连接,正反桨,飞起来稳就一个字

现在就一个2208  1500kv电机

网友:
可以搞个飞翼

网友:
可以飞f3p机

网友:
我弄了两个这规格电机装在了1.2米塞斯纳上

网友:
可以做300克左右的3d小机子

网友B:
80翼展以下的都可以。塞斯纳那种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翼展以下的都可以。塞斯纳那种布局

网友C:
80到120的尺寸,越大机翼就越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