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练了半小时手动liftoff,慢慢知道转弯要同时打向一边方向

楼主(2018-12-03):
半小时看到头晕了,无数次的重来,只会直线,之后试着飞高转弯,怎样也转不过,后来气了,就乱来了,各种一起打,反向打,。。。后来试着试着就好像转出来了,,

网友:
先去练几天直升机模拟器你就会了

网友A:
“同时打向一边方向”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打向一边方向”    是什么意思

不用看字面就知道,副翼压左,尾舵也要跟着拉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字面就知道,副翼压左,尾舵也要跟着拉左。

方向和横滚同时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向和横滚同时打

还要拉升降补油门,不然掉高度,漂也收不住…liftoff有个地图是在农场林荫道飞圈的,那个拿来练转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打向一边方向”    是什么意思

就是向左转的时候,两个控制杆都打左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要拉升降补油门,不然掉高度,漂也收不住…liftoff有个地图是在农场林荫道飞圈的,那个拿来练转向不错
...

飞机在空中的高度如何感觉,有什么心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在空中的高度如何感觉,有什么心得么

这个,靠近地面的话能拿地面和周围的东西做参照,虽然不太明显…不过多玩玩就有感觉了

网友D:
学习 学习 一样的练习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 学习 一样的练习经历

现在只是会高飞,飞圆的样了,想飞个长方形还没实现到

网友:
转弯:转向加横滚

网友:
转弯+横滚,我是看那种带操纵杆视角视频发现这个事的,目前我也在练模拟器

网友:
目前大问题还是稳不住高度,转弯还是不稳

网友E:
穿越机转弯有点讲究,需要同时考虑角度,惯性,高度。
角度是因为飞机在手动模式只会按飞控水平面来进行横滚和偏航,但你的摄像头肯定是有角度的,飞机也是有角度的。所以在你前进过程中,只打偏航,你就会发现飞机偏了。例如左偏航,飞机逐渐左高右低向右倾,所以就需要打一些副翼来让飞机恢复水平,右偏航同理。
有时候如果你副翼跟晚了或者小了,飞机还会伴随一些抬升,你还需要额外压一点杆,如果你想保持继续前进的话。
惯性:穿越机不像固定翼那样,偏航后飞机前进方向会自动变为转向后面对的方向,而是会保持原有的运动方向,这是气动性质所导致的。
怎么解决呢?自然就是往那边转,就多打点副翼,让飞机的升力来抵消旧方向的惯性。但高速状态下可能不是那么可控,那么你可以提前抬升一些,在转弯中接近停滞,然后迅速拉偏航,打副翼,压杆,过小弯时我觉得比较好用。
高度凭感觉,时刻注意自己的前进方向,并了解你的一些动作会掉多少高度,下落速度多快的时候你用多大油门多久能拉起来,这要求你对你飞机的动力有一定认识,如果不清楚,那就固定一个摄像头角度,飞起来,实验它在各种速度下的定高油门,觉得熟了,再拉高,下落,轰油门,找这个感觉。
穿越机就是时刻在和惯性打交道,不是为了方向要去抵消它,就是要利用它来滞空做动作,把握住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转弯有点讲究,需要同时考虑角度,惯性,高度。
角度是因为飞机在手动模式只会按飞控水平面来进行横 ...

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转弯有点讲究,需要同时考虑角度,惯性,高度。
角度是因为飞机在手动模式只会按飞控水平面来进行横 ...

谢谢,,慢慢练习中,因为喜欢飞行,我也是从飞目视固定翼转过来的,已经有几年没飞,现在重新入魔,,

网友(2022-09-25):
好复杂,就是这个转弯不太好控制,好飘,还好加高度脱离轨道

网友:
空中漂移。

网友:
还是手感啊,大家说的 结合自己的手感 多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飞机在空中的高度如何感觉,有什么心得么
这个模拟器和真机的感觉很不一样 想要练好控高还是得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