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己做过图传的大牛帮忙看看?

楼主(2018-12-03):
我也是按照百度上的方法去买的芯片自己焊接的5.8G图传,可是为什么我的只有1米左右的距离就没信号全是雪花了?

是跟天线有关吗?我用他们送的那种很短的 单根的天线

贴很近才有信号:

网友A:
兄弟是想折腾还是想省钱?如果是折腾的话,请自己找资料,因为这就是折腾必须的一个经历。如果是省钱,那现在的图传只要60-80元的图传能飞10km,是不够便宜还是距离不够?不要在无谓的地方消耗你的FPV激情,现在我这个群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不想少了一个今后的FPV大神。

网友:
可是人家就是想要diy图传怎么办?

网友:
论坛看不了视频,拍张图传图片过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想折腾还是想省钱?如果是折腾的话,请自己找资料,因为这就是折腾必须的一个经历。如果是省钱,那现 ...

你的 发言 :【图传只要60-80元的图传能飞10km
请 给 推荐 推荐 80元 10Km 真有真么 牛 !?
【俺 80元图传】5楼对5楼 无遮挡 600米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 发言 :【图传只要60-80元的图传能飞10km】 。
请 给 推荐 推荐 80元 10Km 真有 ...

天线很重要!10公里算很一般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线很重要!10公里算很一般的了

俺 现在 是 需要 请 人 推荐 一个 80元 的 图传,
能到 10公里 距离 的。。

网友:
淘宝搜600mw 的60价位的就可以。刚10km返航,用了枫叶20db平板。电池原因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 现在 是 需要 请 人 推荐 一个 80元 的 图传,
能到 10公里 距离 的。。

熊猫随便一款80块左右600mw的图传都可以,其它牌子的都可以,发射用普通的棒子,接受用枫叶14db小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 现在 是 需要 请 人 推荐 一个 80元 的 图传,
能到 10公里 距离 的。。

创兴科的TS5828s,不到80元,你可以买来试试,图传性能都差不多的!关键看天线,天线才是关键,你拿棍仔对棍仔或者棍仔对蘑菇,或者棍仔对垃圾平板,效果出不来的!图传原装棍仔,或者枫叶的棍仔对枫叶的14db平板,你试试,10公里真的很轻松。我用的欧姆威600mw对枫叶14db平板,拉过17公里。在这里600mw拉距比我远的多了去了。没必要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发言 :【图传只要60-80元的图传能飞10km】 。
请 给 推荐 推荐 80元 10Km 真有 ...

就按10楼兄弟的配置,保证你5km起步。我推荐熊猫图传,小,稳定,频率准。

网友:
  谢谢 楼上 N 位 。  。

网友:
创兴科TS832加棒子,棒子接收勉强3km,自制双菱天线接收5km无雪花。冲浪者电池不给力,目前最远只飞过5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想折腾还是想省钱?如果是折腾的话,请自己找资料,因为这就是折腾必须的一个经历。如果是省钱,那现 ...

就是想折腾,深圳没什么地方,也没什么时间和金钱去玩航模,就是纯折腾,学习学习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折腾,深圳没什么地方,也没什么时间和金钱去玩航模,就是纯折腾,学习学习而已

好精神!射频的东西是个玄学,一模一样的硬件,可能就是相差了零件与零件的焊接距离,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产品的稳定性就很差。还有就是测试,高频的测试工具都比较贵,没测试数据就很难找到根本原因,要修改就很难。祝兄弟早日DIY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神!射频的东西是个玄学,一模一样的硬件,可能就是相差了零件与零件的焊接距离,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

这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