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好飞的ft系列飞翔者号FT-FLYER

楼主(2018-12-03):
新手做机,第一次买飞机是4年前su27kt板的控是mc6没飞2次就炸得惨不忍睹了,当时老婆怀2胎了就没继续了,孩子出生长大点了想起来我自己的航模梦,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刚好有点时间了就继续我的航模梦,先是遥控器以前用mc6控制距离短容易失控,现在重新入个控买一个好点的吧,

选择遥控器天地飞7.天地飞9,新天地飞7(et07)自己做了大量的对比工作,还下载了et07的说明书详细研究,但本地飞友强烈推荐华科尔d10,好吧,去某鱼淘吧,终于在某鱼淘到一个9成新400元带控电带rx1002接收机的华科尔d10遥控器,感觉飞固定翼和以后发展可能飞3d或是多轴还是买美国手的好点

新遥控器收到货了折腾吧,

换遥控杆,感觉这新遥控杆手感更好,接着买模拟器,原来mc6是日本手飞的凤凰模拟器,模拟器买了22合一,其实最有用的感觉还是g7模拟器,马上双十一各种配件全丢购物车,接着双十一到来各种配件付款收货,信用卡额度差点都超了(当然还买了别的家具不然不会这么多)11月各种配件到月底才差不多收完。
开始做飞机了苏27不算这是第二架,第一架是4年前做的北极星已炸,当时做的很结实,704和热熔胶用多了,飞不起来,各种问题(其实是新手对很多方面没注意做出来但不好飞太重了)

现在先选一个好做的新手好做好飞的,先练手感于是选择了ft的飞翔者号FT-FLYER

先下载图纸再去打印裁剪图纸

再裁kt板,按视频里的步骤做先做电机仓,贴网格胶带,自己切的三夹板钻孔(我用的2206电机螺丝孔位和图纸上的不同)再用502浸透固话,强度没问题了,安装吧

电机做右下拉,直接在螺丝孔那里加了1个螺丝垫

起落架用3mm钢丝做的

再就是做机翼了,机翼用53碳纤维管做支撑,中间接头的地方用3mm的钢丝做成v字型插进纤维管用泡沫胶粘住

飞行时机翼不会上翘变形,机翼前缘用碳片加强

就不会变形了,也耐炸

机仓加了一个蜂鸣器防丢,第一次飞的时候突然风大了起来飞机失控了吹到很远的地方,差点丢了,加个蜂鸣器好找机

舵机用快调,拉杆用收缩带限位

垂直尾翼用碳纤维杆支撑保持垂直舵角用卡片加大强度

升降舵也用碳片加强防变形

第一次飞的时候炸机4次,除了桨断了1根飞机整体无伤,这个飞翔者好飞,但不抗风,小舵量飞很好。

电机用2206  1580kv桨用84.3电池用的3s800格式电池,全机装上电池总重370克
新手入门,发帖纪念,各位看官大神不喜勿喷,谢谢
另外想找个可以装2208  1500kv电机的前拉上单翼有副翼的机型,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应该买ET07,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

网友B:
一直用福特巴控,T6EXHP  T1OCHP  112ZH控,没有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买ET07,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

本地模友强烈推荐就买了华科尔的,华科尔的也还可以,用的原厂的没刷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福特巴控,T6EXHP  T1OCHP  112ZH控,没有失控过

Futaba也是好控,本地模友也有几个用的就是价格太高了点,慢慢来把,我重新入坑慢慢发展

网友C:
北极星是大三角翼,很好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极星是大三角翼,很好飞呀?

做北极星的时候刚飞过几次苏27用mc6那时候不怎么会飞,我的mc6混控都不懂,再加上第一次做北极星用胶量多了,超重了就是在水面滑行升不起来,回想起来是自己还没学会走就去跑了,步子迈的大了扯到蛋了

网友D:
那遥控原来被你买走了,我刚想买来着,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北极星的时候刚飞过几次苏27用mc6那时候不怎么会飞,我的mc6混控都不懂,再加上第一次做北极星用胶量多 ...

步子大才能进步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遥控原来被你买走了,我刚想买来着,没了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哈哈先下手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子大才能进步呀。顶。

现在想起来一步一步才踏实

网友B:
建议你去闲鱼,收一个,比国产的还便宜

网友E:
加个副翼更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闲鱼,收一个,比国产的还便宜

我先把华科尔遥控器玩熟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副翼更好玩

这个飞翔者不好加副翼,所以准备用2208 1500kv的做个带副翼的飞机,出飞场就带2个机子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折腾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G:
华科尔的做工比天地飞好太多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的做工比天地飞好太多太多了

机器打开了看线路板确实排列整齐,值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