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6010电机

楼主(2018-12-03):
用什么电调合适?

网友:
用大疆的1240电调

网友A:
正弦波电机和方波驱动不兼容,只能用大疆的电调或者你有办法弄得到其他正弦波电调也行

网友:
DJ只能用自己的1240系列,其他带不动。

X宝淘过二手的,不保用
四个才一个好用,这么也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电机和方波驱动不兼容,只能用大疆的电调或者你有办法弄得到其他正弦波电调也行

错了,只有电调挑电机,没有电机挑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只有电调挑电机,没有电机挑电调的。

但X宝淘的二手DJ 6010,其他电调带不动(能转,炒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只有电调挑电机,没有电机挑电调的。

多读书,少抬杠。

网友C:
我也不懂,问下这电机绕组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反正这东西,
三相雨括电机控制器带不动,YIN动力EP-80A带不好。

但是DJ的6010配自牌1240及2170,效率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懂,问下这电机绕组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电调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你用直流电去驱动交流电机能正常转动就有鬼了
电机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直流电机是后推前放,交流电机是后推前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你用直流电去驱动交流电机能正常转动就有鬼了
电机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直流电机是 ...

这电机跟其他无刷电机的区别有直流电机跟交流电机的差别那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你用直流电去驱动交流电机能正常转动就有鬼了
电机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直流电机是 ...

难道不是常见的18N20P的绕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你用直流电去驱动交流电机能正常转动就有鬼了
电机方面说的最简单就是直流电机是 ...

举个例子,就比如说T-motor的U5电机,即可以搭配普通的Air 40A电调,也可以搭配FOC的Alpha 40A LV电调,按理说电机没区别才对呀。
我是真的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希望没给你添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跟其他无刷电机的区别有直流电机跟交流电机的差别那么大吗?

方波电机用的是直流,电机应该叫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
正弦波电机用的是交流,电机是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

两种根本是不同的东西,只是外观看上去差不多而已

大疆的网站上也说明了方波电调只能用方波电机,正弦波电调只能用正弦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电机用的是直流,电机应该叫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
正弦波电机用的是交流,电机是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 ...

这,怕是不对吧,不管是方波还是正弦波,都是直流无刷电机呀。而且你这么说没法解释上面说的T-motor U5电机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电机用的是直流,电机应该叫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
正弦波电机用的是交流,电机是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 ...

我查了一下,方波的无刷电机也是永磁同步电机,只知道驱动波形不同,但是电机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呢?我暂时就查不到了…

网友B:
原谅我读书少,也原谅我根据自己了解的资料之间简单粗暴的回答判断你的回答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你错了。情况下面
1、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6&highlight=foc
2、http://vedder.se/2015/01/vesc-open-source-esc/
3、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其中第三是我自己实测的。
你读书多,但是你回答更加武断。没有绝对的正玄波也没有绝对的方波,只能说无限的趋近于某种形式。我读书少少不代表我对这个东西没有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谅我读书少,也原谅我根据自己了解的资料之间简单粗暴的回答判断你的回答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你错了 ...

虽然我也不懂,但是我也觉得他说的不太对,学习了

网友:
官网有数据的哦。

网友(2019-01-13):
一部分普通电调能用,就是效率会很低。
除了原配,其他型号的正弦波电调是肯定不兼容的。

网友D(2019-02-15):
我这边有配套的大疆电调,150元一个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