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待发!

楼主(2018-12-03):
掏掏掏感觉身体被掏空...

尾部利用原来的电机支架加强尾部。塑料尾部太脆弱上螺丝不敢太紧!这样就妥妥了!
舵机安装到位!

动力 电子设备 等预装安排位置!
个人一点心得:把电机、轴、座、联轴器,再船外装配调试好再装船固定。可最大限度保持同心度,把震动降到最低!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另:轴和轴承内圈、轴承外圈和轴套 一定要打胶 ,不然就是滑动摩擦,起不到轴承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的适配度很好可忽略!
也不太明白:轴拿4mm 4*8*3轴承为例:轴承内圈4mm没任何问题,市面上所能买到成品轴都略小于4,使得高速转动,轴和轴承产生滑动摩擦,造成轴磨损!
买了好多根 就没有一根能做到粗几丝的!
联轴器也是同样,孔总是大几丝,严重影响同心度!

水泵主动散热,好处是静态测试和慢速不用担心设备过热!
打破传统:水冷循环出水口安排在尾部!之前电调过热保护,失去动力。现在出水口安排在尾部,可利用此微弱动力,返航!前提是必须死水,否则也是无能为力!

基本完工,重装待发!照之前的样子买的,卖家说长69cm和我之前尺寸相符,收到发现只有64cm,船侧高度也变高了,整体感觉没之前的犀利了,变胖了....

等下水再发后续!
希望大家多发帖多交流,把经验心得分享给大家!也许你觉得很简单的东西,对别人也许也是有帮助的!至少百度的时候能让我们论坛出现在前列!

网友A:
热熔胶粘的?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粘的?

哈哈,正是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粘的?

不论强度 柔韧性 易用性都比ab好!最主要 可以起到减振缓冲作用

网友A:
水泵要是坏了  电机热了 胶不就化了  水泵我也装过  不是坏了 就是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要是坏了  电机热了 胶不就化了  水泵我也装过  不是坏了 就是堵了

热熔胶要温度很高才会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要是坏了  电机热了 胶不就化了  水泵我也装过  不是坏了 就是堵了

我进水口 接在吸水舵上,从没堵过,是因为口比较小的原因吗?

网友A:
水泵肯定不牢靠 我一开始也装  有一次坏了  发动机拉缸了    损失大了  后来加了进水嘴  把所有进水嘴换成M6的 最粗的了  水冷没问题 水舵的进水口不用了  孔太小  靠水压进水不行 必须加装进水口不用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肯定不牢靠 我一开始也装  有一次坏了  发动机拉缸了    损失大了  后来加了进水嘴  把所有进水嘴换成M ...

,发动机确实不行,电机不至于那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