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我的屏幕上全是小点?谢谢!

楼主(2018-12-03):
如题,请看图

楼主:
发不了图?

楼主:
原来从来没有过,今天出现的。

网友A:
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B:
没遇到过,建议分别更换图传发射和摄像头进行排查

楼主:
断开攝像的AV也不行,问题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干净就好了

不是屏幕脏了啊

网友C:
osd问题,先关了os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建议分别更换图传发射和摄像头进行排查

应该不会是ts832.因为我断开iosDmini的vlDEO OUT就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问题,先关了osd看看

是的是和osd同步出没,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和osd同步出没,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知道你用的硬件是什么,我之前的f4 obsd出现这个问题,重刷了新的固件就好了。miniosd也许可以刷固件。飞控也可以试着刷一下。

楼主:
发不上来图了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硬件是什么,我之前的f4 obsd出现这个问题,重刷了新的固件就好了。miniosd也许可以刷固件。 ...

刷固件啊,我是小白呢,还需进一步学习了

网友D:
接共地,应该能解决

楼主:
我都是用的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共地,应该能解决

你是说集中接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集中接地吗?

从NAZApmuv2上取下插头后小点没有了

楼主:
OsD当然也没了

楼主:
这么工整的点也不象是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工整的点也不象是干扰

f4 osd 上载字符

楼主(2019-07-26):
换了oad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