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ROW AX145图赏

楼主(2018-12-04):
机架特点:改变以往3寸机架的数据漏洞,摄像头使用14mm宽度(Eos2),机臂夹角缩小,空间得以改善,使之成为一台完美长X的3寸机架

网友A:
漂亮的, 。 但现在摄像头不是19mm的吗? 特别是要装录像一体的?楼主设计成14~19mm通用不好吗?  还有3寸机其实1106电机更合适。 请问楼主电机安装孔支持1106电机吗?  小鸡机臂不容易断的, 底板搞成一体的, 减少螺丝减重。如果行, 我买一个。

网友B:
3寸机上2306电机有点意思,也有想过这样做,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寸机上2306电机有点意思,也有想过这样做,不知道效果咋样

这个是1505不是230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1505不是2306

哦哦,3寸用1505就比较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3寸用1505就比较正常了

这才是23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2306

飞过没?感觉咋样?
我把1306用在2寸机上感觉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 。 但现在摄像头不是19mm的吗? 特别是要装录像一体的?楼主设计成14~19mm通用不好吗?  ...

设计师说:鼠标给你,键盘给你,来来来,你来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师说:鼠标给你,键盘给你,来来来,你来设计

谢谢助理传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 。 但现在摄像头不是19mm的吗? 特别是要装录像一体的?楼主设计成14~19mm通用不好吗?  ...

之所以使用14的摄像头,为的是让机架的所有飞行数据,能和5寸的一样,能装4个电机的机架,不代表好飞,我是针对赛道,要录dvr,可以自己装小狗,都差不多成像,谁说3寸飞1106的,我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所以使用14的摄像头,为的是让机架的所有飞行数据,能和5寸的一样,能装4个电机的机架,不代表好飞,我 ...

3寸桨, 效率低, 大电机腿短。 2分钟就要换电池。  当然, 为了比赛,就有不一样的考虑。

网友E:
Heison本尊归来啦?你应该发你的2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寸桨, 效率低, 大电机腿短。 2分钟就要换电池。  当然, 为了比赛,就有不一样的考虑。

用途不一样,也许你是休闲飞,不讲求动力,,但大多数的人都希望暴力,就看你怎么配嘛,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ison本尊归来啦?你应该发你的210啊~

fs210不用我来发,后面有法大神会发

网友:
电机去哪搞的?

楼主:
电机12月底或1月上旬会上市,这是开发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