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板机中的战斗机 FT-mini-ALpha F35

楼主(2018-12-04):
逛论坛偶然发现了FT的F35!带翼型的板机,坛子里做小号F22的挺多,做这个的倒是没看到。于是
原图纸是mini款,翼展600mm。板子是4毫米KT,如果用A3纸打印的话,刚好缩小一倍,用2mmPP板做正合适。

A3纸两张,打印减下来贴板子上。如果不是图纸刚好合适,也容易打印。我绝不会做这么复杂的飞机

折印的地方刀柄稍微划一下

对折
PP板太软,中间埋根碳管加强下

2mm板子太软了,软塌塌的不加强不行,,,粘1mm碳棒补强

设备用的939的或911的,两个舵机集中在一起,所以拉杆要转接下。拉杆转角我选择了这里

热缩管大发,在这个狭小的空间操作困难。打印两个小的拉杆头,更简单

穿好拉杆,合上盖,粘好

背面是这样的

200mah 电池 不含电机和螺旋桨29克
中间电机处刚好可以放75mm桨
8520空心杯应该可以,我手头没有。但我有的是N30啊,1个一般的强磁N30+桨10克多点点,75mm直驱推力35克2A电流,应该可以吧。。。
再不行只能用我的暴力N30了,75mm直驱60克 电流5A

楼主:
原图纸里的动力舱是挂在机腹下的,可以不用切,安装孔也不用切了,又省了不少事

网友A:
这个垂尾应该是外倾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垂尾应该是外倾的把

好像还真是,至少真机是外撇的

网友:
这种垂直的完全不像F35了

网友:
很用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