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GT8f飞了几天,感觉有个缺点,太震了

楼主(2018-12-04):
机架机构太硬了,这种结构1S小飞机还好,这个2S的,转起来后,拿手里就觉得震动很大。
而且飞控和机架是刚性连接的,里面有个橡皮垫圈,但是是装样子的。
现在飞起来后,视频是抖动的,噪音比1S的无刷大很大。 1S飞起来好安静。
尾灯已经摔坏了。

还有个飞蛋130,螺旋桨是破的,但是拿手上转起来感觉也很稳,这个GT8就是很震。新换一套螺旋桨还是震,感觉减震没有做好。

网友A:
那是你的螺旋桨没装平衡,浆孔一般都比电机轴大,不是随便螺丝一锁就平衡了的。

网友:
我感觉很好飞,桨炸不坏,每次换电池我都要检查桨有没有上下不平衡,有不平衡的桨叶扳平就好了,声音大才有激情,就像210的机子,声音越大越有感觉,gt8飞起来非常稳的,我的机子pcb板都给涂电子绝缘漆,上次炸污水沟里面,找了很久才找到,晒干后正常飞,就是电压检测变了,不影响飞行

网友:
摄像头容易炸掉出来,我给打了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螺旋桨没装平衡,浆孔一般都比电机轴大,不是随便螺丝一锁就平衡了的。

螺旋桨怎么装才能平衡,我现在图像都是抖的

楼主:
我接电脑,在BF的电机里面让电机带浆转起来,抓住飞机,发现有2个电机还好,有2个转起来后,感觉整个飞机都在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旋桨怎么装才能平衡,我现在图像都是抖的

手抓住飞机,稍微给油,仔细观察锁螺丝的圆盘,不平衡的浆转起来有重影,一块电池下来电机发烫。解决办法就是装浆时稍微上紧点螺丝,加油门,让桨叶转起来不要太快,一般可以自己平衡,观察没有重影了就可以锁紧螺丝了。还有个笨办法就是,锁螺丝时,摇动桨叶,锁紧螺丝,朝不同方向调节几次就找到最好的平衡方向锁紧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抓住飞机,稍微给油,仔细观察锁螺丝的圆盘,不平衡的浆转起来有重影,一块电池下来电机发烫。解决办法 ...

谢了,我试试看。

楼主:
好了,是摄像头有点松了,热熔胶粘下就好。不过摔一下又会松,要经常粘。 小飞手加了个dvr,录像效果好差。

网友(2019-08-29):
玩这个的不少呀

网友B:
GT8的逆光好差。。。早晚太阳斜照的时候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8的逆光好差。。。早晚太阳斜照的时候瞎的。。。

换摄像头。。。

我换了摄像头

我换了摄像头

网友:
考虑要不要再换个黑羊图传。。。

网友:
学知识了,顶一个

网友:
楼主 你的GT8 现在还振不,我的也比较振,我感觉现在新GT8固定浆直接硬按上,不是螺丝上的,应该是个小缺点。我总担心轴稍弯了,振动就解决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