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二次装机,加装四管机炮

楼主(2018-12-04):
剧情回顾: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898&extra=page%3D1         人算不如天算,入模第二架飞机,小胖,首飞成功

       首飞成功后的时间专门练习降落,因为小胖的降落速度比我原来的海潮快太多,为了减小降落速度,开了襟翼,效果还好。襟翼往上开比往下好操控,因为每次都是下午才有时间去练习,冬天黑的比较早,为了安全和增加练习时间,加装了航灯,效果不错,200米内看的清。
       通过周末的加强练习,现在基本10次能有5次停到离自己5米之内,1.4KG裸飞的。下一步准备逐步加重到2KG飞行。哪知冷空气来袭,雨下个不停,只好停工了。小胖当初装机的时候,就考虑到后面上各种设备的方便,所以机身没有粘死,只是外面用胶带固定。通过这段时间的飞行,总体还好,但是有几次炸的猛了点,主翼碳杆的固定支架圆孔已经破损。反正这几天也飞不了,对小胖的了解也差不多了,干脆就趁这个时间拆开正式粘和吧。
       说干就干,先把电装拆掉,然后把机身上各种胶带揭掉。初步检查战损,前机轮丢失,某次降落丢失,都懒得去找,本来也没打算用。机头有中等挤压变形,这还是套了可乐瓶,要是不套,估计机头早没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飞行,总结小胖主要需要加强的就是机头,腹部,尾部滑件,和机翼碳杆固定件。
先加固碳杆固定位置,材料来源,洗衣液瓶子,螺丝垫片等。剪出合适的形状,垫片粘和到PVC,然后再粘和到机身

尾部加强,材料,洗洁精瓶子,直接剪两大块粘上

机身尾部没有碳杆,粘跟上去

碳杆支架额外粘了一块木板,方便放接收机,中间黄金位置得留给飞控

机头加强,材料来源,洗衣液瓶子,内用双面胶粘和,塞海绵,布基胶固定

机头通风口加PVC加强

机腹加强,材料来源洗衣液瓶子,3M棉粘和,布基胶固定

当当当,下来是本次加强最有乐趣的部分,加装机炮。材料,1.7cm松木块下脚料,4个8mm弹簧

木板钻孔,安放弹簧,用螺丝固定,避免脱落。孔的深度不同,是为了接地时逐步增大弹力。

成品20g,得益于小胖巨大的载重,只要能加强随便上,作为一个准新手,咱又不玩极限远航,电池小点就轻了,但是飞机一定要加固的好。

上机效果,那四个螺丝时固定弹簧用的,这个部件还是用泡沫胶粘和到云台前端木板上。

改天带三脚架出去,自己拍个视频看看

另外主翼已包边加强,覆膜想了想算了,麻烦。主碳管换了3K管。加大了襟翼面积。等一个晴天,出去试飞2KG。

特别鸣谢唐山悟空,这个机头加弹性装置的想法是看他的帖子学到的。

楼主:
襟翼面积加大一倍,效果如何还步知道。上面不规则的贴纸时四岁的儿子剪的

网友A:
记不得在哪看到的,滑翘可以夹个燕尾夹,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不得在哪看到的,滑翘可以夹个燕尾夹,简单方便

        强度不够,降的猛或者场地不好还是会撕裂。我这个主要是为了增大受力面积,提高抗冲击力。

网友B:
尾部用钢丝滑橇也可以,耐磨。

如果弧形钢丝只固定一头,还能保持足够的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用钢丝滑橇也可以,耐磨。

如果弧形钢丝只固定一头,还能保持足够的弹性。

钢丝怎么固定呢,有图么,我现在这么改,感觉太重了

楼主:
总装完成,称了下,不加图传飞控,1650g, 还只是3S 4400电池,太重了。。。图传,飞控190g, 换18650电池,增加250g, 还没算录像机,云台什么的。要减肥了。

网友C:
怎么简单怎么来知道吧。抛开远航不说,装这么多无用重量,飞起来的感觉很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简单怎么来知道吧。抛开远航不说,装这么多无用重量,飞起来的感觉很钝。

我看了下,主要就是加的襟翼和尾部加强重量太大,然后前面还需要增加配置,这些减轻,估计能减少100g ,找时间去测试下加大襟翼的效果,效果不大就取掉,尾部准备用钢丝代替现在的PVC,再减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钢丝怎么固定呢,有图么,我现在这么改,感觉太重了

随便画一个形状供参考,小螺丝固定在木板上就行了。
弧形滑橇高度略超出原木板就可以,你根据具体性情况发挥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画一个形状供参考,小螺丝固定在木板上就行了。
弧形滑橇高度略超出原木板就可以,你根据具体性情况 ...

感谢,有才,你这还带弹性的

网友D:
这么丑的飞机,我是没有飞行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丑的飞机,我是没有飞行的欲望。。。。

新手不求外观,但求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画一个形状供参考,小螺丝固定在木板上就行了。
弧形滑橇高度略超出原木板就可以,你根据具体性情况 ...

根据你的图和唐山悟空的,改装钢丝护桨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图和唐山悟空的,改装钢丝护桨成功

擦 确实有才。玩久了把老本都忘了。以前的论坛DIY风气十分成行。现在的论坛,组装个新品飞机就是精华贴了。钢丝滑撬,以前也干过。有空也给我的小胖改一下,风阻还少!相当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 确实有才。玩久了把老本都忘了。以前的论坛DIY风气十分成行。现在的论坛,组装个新品飞机就是精华贴了 ...

是阿,之前没想到,钢丝比我之前的搞法,增加的重量少,重心靠前,还有弹性,降落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图和唐山悟空的,改装钢丝护桨成功

看起来固定得很牢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 确实有才。玩久了把老本都忘了。以前的论坛DIY风气十分成行。现在的论坛,组装个新品飞机就是精华贴了 ...

钢丝尾橇过去是很常规的做法,现在都被遗忘啦!

楼主:
      去掉了加大的襟翼,尾撬改钢丝,重量降低到了1.56KG。准备再练习一次就准备上飞控了。下午接完孩子,一看还有时间,够飞一电。充好电,来到飞场。飞了几个起落,感觉钢丝尾撬比原来好很多,一个是有弹性,重降更安全,再一个草降接地后滑行距离更远,降落对飞机保护更好。练了一会觉得降落过关了。想着做做动作,就会简单的横滚和筋斗倒飞。飞到2,30米的高度,开始做动作,感觉做动作需要的空间比较大,小胖平飞很稳,但是做动作很笨,设计的原因吧。在一次做横滚的时候,速度不够,螺旋往下,眼看改不出了,收油,看着它栽下去。这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首炸,速度目测40+,心想完了,不定碎成几节。这个周末别想玩了。一路小跑到飞机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胖居然完好无损。当时只顾看飞机了,没拍图。差不多是70度日地,幸亏下面是一片沙子,幸亏接地的位置正是我加装的四个弹簧缓冲装置,一阵后怕,真是不做就不会死。
         推油,打舵测试都正常,就一边的航灯不亮了,拆开接上航灯,继续飞。起飞就发现不太对,往左偏,坏了,又是暗伤。马上降落下来,检查舵面正常。看来看去,最后发现电机是歪的,一看固定电机的螺丝居然掉了两颗,都是涂有螺丝胶的,这力道,得收摊回家吧。就在这时才发现,在机头位置的GPS不见了,刚才没注意。掏出手机查看,位置在刚才炸鸡的位置。跑过去找了找,居然没找到。返回来,把飞机收好,拿着手电筒继续去找,此时已经5:20了,天慢慢黑下来了。我沿着飞机落地的位置6米之内,找了又找,就是找不到了。心想实在不行就明天再来找吧,但是这个位置是一群玩越野的必经之路,要是他们来玩下,把GPS压到地面下就再也找不到了。继续找一会看看。此时想起来,这个GPS之前在城区测试过,还是很准的,误差有时候就1,2M。赶紧拿出手机,看着手机上的位置,在离炸鸡位置11m,根据提示,慢慢移动到指示位置,地上一个小黑方块,不是GPS还是谁,找到了,失而复得。太准了。要是有发光或者发声功能就好了。
        经过此次炸鸡事件,使我认识到,小胖是专业FPV载机,一切为了稳定飞行设计的,不适合搞动作,可以做,但是有难度,我这三脚猫的水平还是少作死。后面准备上飞控图传了。GPS还是要固定好,这次偷懒只用双面胶,没用纤维胶带,后面一定要固定好。

楼主:
话说,白天炸鸡后,看没什么损失,晚上就打算装FPV设备了,这一安装才发现,除了电机固定螺丝飞了两颗,机身又有道6,7cm的裂缝,这是第二道了。看了炸的确实不轻。老办法,泡沫剧+布基胶固定。电机坐螺丝孔废了,固定不住,又粘了一块木板上去,然后再固定。飞控从安装到调试,搞完3,4个小时。

楼主:
      今天下午,终于迎来了小胖带齐飞控+图传的首飞。因为重量增加了,先试试降落怎么样,飞了两个起落感觉有点别扭,落下来一检查,发现主翼碳杆居然忘记固定了,又是一阵冷汗,居然没在空中解体。固定好后再次测试,这次都正常了。3S 2200 *2并联,之前用海潮测试的时候,用一块电池最远跑过1.6KM,图传不行,电也不够,没有再继续。这次鸟枪换大炮,用小胖,两块3S 2200,超过上次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对了,上次到1.5KG后雪花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后来买了个枫叶14db小平板。有点奇怪的是我的arkbird 2.0辅助手抛模式一直搞不出来,我都是用手动模式起飞,然后切定高定向拉锯。 这次最远到了3.6KM,天九没失控,图传无雪花,枫叶小平板给力。电量用了快一半,就返航了。我的小胖估计折腾的不好,巡航电流11A左右,较高。不知道是否加装的襟翼和航灯的影响。

楼主:
      通过测试,初步判断是电流计不准了。收的二手一套,这个电流计本来就有点小问题,现在电量也不准了,校正后凑合用。同个场地,同个方向,昨天飞3.5KM没失控,今天没超过2.5KM 。重量加大到了2KG, 感觉手抛压力不大。每次出去3个小时,充电要1个小时,要入18650大电池了。摄像头效果也不行,得上个录像机。。。果然是深坑

楼主:
FPV果然是个深坑,我已越陷越深。昨晚下单4S 10000 18650   300块,二手rumcam2  370块。就剩下433了。。。
唉,难得找到个喜欢玩的,玩就玩吧,比起玩相机,玩车,玩、女、人省钱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V果然是个深坑,我已越陷越深。昨晚下单4S 10000 18650   300块,二手rumcam2  370块。就剩下433了。。。 ...

请教老司机,玩.女.人.和玩小胖那个续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司机,玩.女.人.和玩小胖那个续航久?

          这个真没办法比。那得看你身体有多好了

楼主:
        18650 电池终于到了,正赶上周末不下雨,就是风有点大,4极。不过憋不住了,另外都说小胖抗风,不试试怎么知道。实际飞行体验确实比海潮抗风强多了。4级风对小胖说没有影响夸张了,但是不怎么影响操控,操作手感和无风的时候变化不明显。而且风大带来的好处抛飞特别轻松。今天第一次飞2.1KG的小胖,三分之二油门,逆风不掉高。不过空中风吹着真快呀,有阵半油被吹出100k/h+的速度,真担心小胖承受不了这种速度。有了大电池的支持,突破了120m的限制,高度不同,风景不同,体验不同,难怪那么多人都想飞的那么高。因为头顶有航线,就克制了下了,没飞太高。下次有机会到农村去飞高。

网友(2019-01-11):
引用 楼主:
是阿,之前没想到,钢丝比我之前的搞法,增加的重量少,重心靠前,还有弹性,降落更安全。

两个一毛硬币钻孔,左右一夹,用螺丝拧紧,妥妥的

网友(2019-07-24):
挺能折腾

网友(2020-04-16):
也是新手,值得借鉴!

网友(2021-01-24):
赞楼主,给了我这个新入坑的人很多启发,昨天刚到手同款小胖,之前思维一直都停留在飞机带了什么我就用什么的状态,从没想过用手头的东西对飞机进行加强改装,楼主的洗洁精瓶子跟上面30楼模友的硬币大法马上就要为我所用了,哈哈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D:
这么丑的飞机,我是没有飞行的欲望。。。。

被你笑死了。看来楼主的风格是走的粗犷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