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拉马拆卸亚拓470mx电机,直接报废

楼主(2018-12-04):
用这个方法拆过蝎子电机,很方便,拆亚拓470mx时候废很大力,直接顶废了,亚拓这轴太紧了,根本取不下来,所以电机基本上也就是一次性的,根本无法维护维修

网友:
我敢说人的问题!!

网友:
虎台鉗了解一下。

网友:
紧配的要加热

网友:
里面应该是有螺丝胶,加热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上4位大佬说的很好

楼主:
感谢楼上众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
这是460mx电机,话说没事拆什么

网友:
放锅里煮一下

网友:
风扇孔里看下轴侧端有顶丝的

网友:
看过之前有个帖子,用小电磨,把输出轴那个环磨掉,转子带轴一起取出,换好轴承后,再用螺丝锁紧的

网友:
亚拓的电机基本不用维护的。蝎子的确要换轴承。

网友:
没有去顶丝,不然怎么可能拆不了。

网友A:
去掉顶丝,然后上台钳,找个粗细合适的东西顶屁股,话说我到是飞烧过两个亚拓马达,但是从没有拆坏过,另外轴承其实难买到真的,淘宝上很多都是你给的真的钱,但是拿到的是假轴承,假轴承一般几十个起落就歇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顶丝,然后上台钳,找个粗细合适的东西顶屁股,话说我到是飞烧过两个亚拓马达,但是从没有拆坏过,另外 ...

亚拓这款460mx没有顶丝啊

网友A:
不可能,屁股出风口的地方转圈找找,460MX我拆过,有一个顶丝的。

网友:
我敢说是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屁股出风口的地方转圈找找,460MX我拆过,有一个顶丝的。

460mx真的没有顶丝,老哥你太不靠谱了

网友B:
这样搞定子受不了,你要先取出定子再把工具扣在磁钢套上然后在顶电机轴

网友:
需要在转子和定子的缝隙之间垫三个垫片然后再顶,不然力是靠定子里面的轴承在支撑,肯定不行的

网友:
直接买嘉迪的470电机,质量不错,便宜好用,关键是卡簧固定的,易拆

网友C:
说有顶丝的都是没有拆过亚拓这个电机。我是用一根钢轴砸电机轴搞出来的     亚拓是紧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定子受不了,你要先取出定子再把工具扣在磁钢套上然后在顶电机轴

紧配的他能取出定子就不会用拉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有顶丝的都是没有拆过亚拓这个电机。我是用一根钢轴砸电机轴搞出来的     亚拓是紧配的。

也就算说没任何技巧,只是硬敲出来吧,连加热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算说没任何技巧,只是硬敲出来吧,连加热都省了。

没有加热,直接硬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收

50包邮给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包邮给你了

里面的线圈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收

我在闲鱼发布了【亚拓460mx尸体】 复制这条消息¥AY5JbONdgZJ¥后打开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线圈有问题没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