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穿越机刷inav固件的失控返航

楼主(2018-12-04):
玩航模已经很多年了,从直升机到固定翼,然后是穿越机。我玩穿越机的玩法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样,喜欢远航,是一种非常另内的玩法。就 是因为远航,开始玩inav固件。
为了穿越机远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后飞丢了5台穿越机,这其中有自己作死的因素,也有硬件故障,更有固件的问题。在这里分享一下 飞行经验,希望广大摩友们少走弯路,有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
友情提醒一点,玩航模远航,别在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尽量选择农田多的地方,避开人群。

以下视频是穿越机拍摄的,大部分都是没有人的山顶,大面积湖面等地方

这是在农田上飞的视频

楼主:
带着穿越机去航拍秋色

网友:
楼主是这方面的高手,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穿越机的硬件配置
配置如下:
机架:QAV210机架(够老的机架)
电机:2204 2300kv电机
电调:30A
接收机:华科尔SBUS
摄像头:索尼监控摄像头
桨:5045两叶平头桨
图传:熊猫600毫瓦
天线:枫叶棍子
飞控:OMNI F4 PRO(V2)
电池:3S 2200格式20c
机架采用的210的5寸机架,主要原因还是携带方便,特别出远门旅行的时候,带着这个小玩意比精灵方便多了。网上也有人用7寸机架远航的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因人而异。
电池采用的3S 2200格式20c,算下来这种电池经济实惠,不需要高放电率,只要它能持续稳定的放电足够了,续航在8-10分钟左右,按照60

公里每小时计算,这点时间足够飞行很远距离了。
电机方面,用的最普通的2204电机,长距离飞行不需要太大的动力,大动力的电机意味着重量和能耗,这两点正好是远航忌讳的。

楼主:
关于inav的设置参数,我在这里已经截图,大家跟着这个图片做就可以了最烦的就是pid,稍后章节会讲到如何调整pid,这个参数比bf固件的烦很多

网友A:
从你飞丢三架开始就关注了,关键这是种穿越机架压根不适合远航嘛。再者又是高KV的电机,费电。  换个六寸或者7寸机架,低KV的电机,可能更合适一些。再者INAV真的是适合固定翼

网友B:
我喜欢楼主拍的大片,怎么不继续了

网友:
像小鸟一样自由的飞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一点文章贴上去要审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算了,我还是在边上偷偷的学习吧,本来想发表一下所谓的长篇评 ...

抽查,偶尔会进入审核渠道,正常的。支持长文

网友:
穿越机远航掉机, 除设备不正常外, 多是贪飞没电及天气不明, 如你飞十公里外, 那边大风还是逆风, 小机肯定回不来了

网友:
支持支持,和楼主一个爱好,期待后续!!

网友:
我的机子天线位置和你一样,但返航时信号很差,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遮挡的原因

网友:
inav的返航靠谱不

网友D:
关于F4飞控刷inva,开启熊猫图传OSD调参后,功率为600wm无法解锁

地面站2.0版本,卫星14颗卫星,仍然无法解锁,必须在osd里或者手动把熊猫的功率低于600wm才可以解锁,或者你去关闭地面站图传调参的端口开关……记得群里有人反应过这个问题,好像1.9地面站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bug有人反应给开发者没有……

楼主遇到过不?还有拨杆设置rth,地面站看状态,图标是灰色的,没点亮……如果用地面站失控功能,马达直接停机,遥控器失控fs模式状态是解开锁,自稳,其余默认位置,拨杆在RTH,卫星也有十几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F4飞控刷inva,开启熊猫图传OSD调参后,功率为600wm无法解锁

摇控失控arm应没定在关闭位置, 油门最低,其他通道设定在中立点, 你设定错了, 我还没试飞, 在家窗台收星6-9星hdop在1x以上(讯号强度不好)也能正常解锁

  • Throttle: approx. 0% (no throttle)
  • Aileron: 50% (no input, stick center)
  • Rudder: 50% (no input, stick center)
  • Elevator: 50% (no input, stick center)
  • Failsafe mode: activated
  • Arm switch: Disarmed (If you use stick arming you can skip this)

网友:
厉害了,失控还能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飞丢三架开始就关注了,关键这是种穿越机架压根不适合远航嘛。再者又是高KV的电机,费电。  换个六寸或 ...

说的也是啊,我也被迫用五寸机远航的,出门旅游搞个大大的固定翼,还有一大堆电池遥控器什么的,也不合适啊!
我的五寸机能飞2.5公里,泰国也飞过,已经满足大部分要求了,这个距离也超过大部分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楼主拍的大片,怎么不继续了

明天继续,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