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不锈钢游艇,拖网用

楼主(2018-12-04):
材料0.8mm厚的不锈钢板,激光切割。船长700mm宽200mm,双895低速电机12伏3000转,12伏锂电电源,55mm正反桨,无舵机无水冷,准备用来在海边拖挂网。本来打算喷漆的,白色的是腻子,试喷了一下,不粘漆又把漆给擦掉了,现在有点难看,准备抛光一下。目前还未下水,不知道能不能拖动50米挂网,忘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做防沉舱

网友B:
请教一下  不锈钢能挂住腻子吗???

网友C:
手工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做防沉舱

目前没考虑过,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了得

别人帮忙做的,一个人焊了两天,现在不好看,抛光后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不锈钢能挂住腻子吗???

挂腻子还可以,我这是汽车用的腻子,直接喷漆不行

楼主:
能不能拖动挂网大家评价一下

网友:
高手,这个是真的高手

网友D:
这个能拖动吗?我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拖动吗?我很好奇。。。

我心里也没底,你有什么好建议吗?让推力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心里也没底,你有什么好建议吗?让推力增大

我不懂。。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E:
这个长宽比是多少,要是水线高,自身重  能拖得动,我再做拖船 也要拿去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长宽比是多少,要是水线高,自身重  能拖得动,我再做拖船 也要拿去拖网

长700mm宽200mm,吃水挺深,就是没跑过,现在刮腻子阶段,后期刷白漆。希望咱们得船都能拖动挂网

楼主:
腻子施工完了,做船手受了一点伤,刮得腻子实在没法看全靠后期打磨了

网友E:
长宽比太大了。要是网重一点  船尾就沉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宽比太大了。要是网重一点  船尾就沉下去了

我拖浮网,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拖浮网,应该没事吧?

那没事  不要太长 太深。要是又长又深的话 下水的阻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
后面导流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