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资深的推荐个长航时的电机

楼主(2018-12-04):
自制的8轴配的飞跃的5008电机 不装云台 16000的电池 起飞重量在6kg到7kg左右 没具体量下 悬停时间10分钟飞控就警报了 有没有什么电机提高下续航去20000的电池也就14分钟左右 16寸的桨 4系列电机怕起飞重量不够 轴距1140

网友A:
折叠件不错,飞越能单独卖了?

网友:
好像8轴飞行时间短,需要改的话只能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件不错,飞越能单独卖了?

自己从以前的机子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件不错,飞越能单独卖了?

折叠件空位要求好高 改了五次 才对

网友B:
找一下电机的资料自己算算吧!
20000MAH的6S电池 3.7*6*20=444WH
朗宇4112 420KV电机配合1555桨 拉20公斤整机(预估),单电机功率250W(表格查询)
444WH/2000W=13.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电机的资料自己算算吧!
20000MAH的6S电池 3.7*6*20=444WH
朗宇4112 420KV电机配合1555桨 拉20公斤 ...

我去 这么复杂

网友B:
我以前弄过个EXCEL表,把数据输入自动计算,电池最多只能打八折算,而且很多电池还虚标!
你带20000MAH电池的整机的起飞重量希望要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弄过个EXCEL表,把数据输入自动计算
你带20000电池的整机的起飞重量希望要多重啊?

8到9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弄过个EXCEL表,把数据输入自动计算,电池最多只能打八折算,而且很多电池还虚标!
你带20000MAH ...

加上云台相机一共8kg到9kg左右

网友B:
我是小白,而且很久不玩了,也就组过一个飞越650四轴!

看产品介绍飞越TAROT 5008/340KV 推荐的是18寸桨。1.5Kg拉力只要165W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而且很久不玩了,也就组过一个飞越650四轴!

看产品介绍飞越TAROT 5008/340KV 推荐的是18寸桨 ...

这个是16寸桨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6寸桨的数据

看资料,不到50%的油门就足够悬停8公斤了,算上云台功耗1000W左右就足够悬停了
20000MAH悬停时续航20分钟足够了,除非电池虚标的厉害!
报警以后落地检查一下电池看看

网友C:
啥电机都拯救不了你这飞机的续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电机都拯救不了你这飞机的续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不到50%的油门就足够悬停8公斤了,算上云台功耗1000W左右就足够悬停了
20000MAH悬停时续航20分 ...

看了下电池 下来后23.4v左右

网友:
之前做过电池和电机的统计感觉20分钟是极限续航时间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084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755

网友C:
想要有一定负载能力和负载能耗能力的长航时,是一件比较系统也比较复杂的事情,需要从每个模块的最底层设计着手,绝非是“超轻机架配大桨”就能解决的。
负载不变的情况下,你这个飞机再怎么折腾,续航时间也不过还有10%的提升,花费好多钱折腾之后的效果你自己可能都觉不出来,还不如用小电池这种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来换敏捷和可靠性,续航时间也不会短多少。
Mavic2是目前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8.5寸小桨和复杂强大的功能,却拥有让人瞠目结舌的半小时续航时间。

网友:
8轴始终有着多消耗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有一定负载能力和负载能耗能力的长航时,是一件比较系统也比较复杂的事情,需要从每个模块的最底层设 ...

对的啊 很纠结 市面上有那种打着长航时的电机 就是太贵 想买回来试下 价格跟植保机动力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