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图传配合inva调参,功率必须600mw才可以解锁,你们遇到过吗?

楼主(2018-12-04):
关于F4飞控刷inva,开启熊猫图传OSD调参后,功率为600wm无法解锁

地面站2.0版本,卫星14颗卫星,仍然无法解锁,必须在osd里或者手动把熊猫的功率低于600wm才可以解锁,或者你去关闭地面站图传调参的端口开关……记得群里有人反应过这个问题,好像1.9地面站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bug有人反应给开发者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飞控固件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可以给个inav的安装包吗

网友:
这个灯好看!请问这个TB关键字怎么搜?

网友:
如果刷Betaflight 都是這樣嗎?

网友:
科幻感出来了

网友B:
2.0固件有严重bug,速升级2.01

网友C:
我从来不用2.0,一直用1.91固件,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用2.0,一直用1.91固件,没啥问题

那只用RTH就可以?为什么我的点不亮RTH的图标?解锁和飞行模式还有BB响正常,自动调参的选项起飞后切换这个就可以自己调节pid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用2.0,一直用1.91固件,没啥问题

顺便问一下,如果空中开启自动调参,落地后怎么保存呢?机器翻译的说明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给个inav的安装包吗

612453153  群里随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固件有严重bug,速升级2.01

我看了看 也是2.0.1  标题也说错了  是600mw无法解锁  必须小于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看 也是2.0.1  标题也说错了  是600mw无法解锁  必须小于600

重新刷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一遍看看

不知道为什么两台电脑都不能加载duf  用的zading软件,也按了boot按钮,原来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看 也是2.0.1  标题也说错了  是600mw无法解锁  必须小于600

我刚才外场飞,确定是开不了600mw,熊猫图传.黑羊8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外场飞,确定是开不了600mw,熊猫图传.黑羊800没问题

是啊  只能400mw,我现在关闭了熊猫图传,手动调节600,上天的东西,还是最大功率放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外场飞,确定是开不了600mw,熊猫图传.黑羊800没问题

协议不一样把。熊猫是irc的。黑羊是tb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协议不一样把。熊猫是irc的。黑羊是tbs

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