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星6050求助

楼主(2018-12-04):
我的第一架小地机澄星6050已经改了主无刷。

,上次插电主板上的色环电感就融断了,一看怎么回事,原来是黑金无刷电机线断了,估计碰到一起了。

后来在闲鱼上请在行的师傅把黑金无刷电机的线重新接好了,又去淘了一个新主板换上,把舵机也换了一个。
全部装好后,充好电,一加油,唉,出现这个情况,还没有起飞,主板上的指示灯就频闪,报告电压低。

换了别的充好的电池,一样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强扭的瓜不甜

网友A:
停产这么久了还有人玩啊      换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产这么久了还有人玩啊      换主板吧

感觉这个飞机一般,就是怎么调震动还是大。我已经把旧主板修好了,准备重新换回去试试。
再不行,就把心全换了,换成华坑 SUPER CP。

楼主:
原因找到了,还是主板的问题,把修理好的老主板换上,一切都好了。爽飞。

网友B(2019-01-03):
请问你这个电机多大kv的   电调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电机多大kv的   电调多大的

黑金无刷电机,专用10A电调。估计淘宝上都没有了,上闲鱼吧

网友C(2020-02-18):
引用 楼主:
黑金无刷电机,专用10A电调。估计淘宝上都没有了,上闲鱼吧

你还收澄星6050吗???我手上有刷 无刷各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收澄星6050吗???我手上有刷 无刷各一台...

One Year Ago

网友C:
啥意思?我外语不行,连遥控设置都瞧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我外语不行,连遥控设置都瞧不懂

他的意思这是一年以前的了, 以前想现在不想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这是一年以前的了, 以前想现在不想要了

看来是卖不出去了

网友D:
能帮我测量一下6050的电池的长宽高吗?谢谢,我想复飞6050了

网友D:
还有C数也就是放电能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帮我测量一下6050的电池的长宽高吗?谢谢,我想复飞6050了

我手上有两台 还有老多配件 你收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C数也就是放电能力,谢谢

不会测。。。。。。也没那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测。。。。。。也没那设备。。。

能帮我测量一下6050的电池的长宽高吗?用尺子量就行,C数在电池上有吧?谢谢我的小直太多了,九鹰125 126 318,6050*2,你要是用垃圾价给我我也可以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帮我测量一下6050的电池的长宽高吗?用尺子量就行,C数在电池上有吧?谢谢我的小直太多了,九鹰125 126 ...

有刷 无刷各一台 你打算出多少收?还大量配件跟大量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 无刷各一台 你打算出多少收?还大量配件跟大量电池呢

我的也有很多,不打算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刷 无刷各一台 你打算出多少收?还大量配件跟大量电池呢

不量也没事,我只是在家出不去,过几天回单位就能找到电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量也没事,我只是在家出不去,过几天回单位就能找到电池了,

你们老玩家 帮忙把我手上的收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收澄星6050吗???我手上有刷 无刷各一台...

如果价好,有兴趣收!QQ:7506168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老玩家 帮忙把我手上的收了把

两个这绝版货,还不一定能飞,加一块能卖200就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个这绝版货,还不一定能飞,加一块能卖200就不错了

飞机是好的肯定能飞,带的配件足可以再组装一台新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飞机是好的肯定能飞,带的配件足可以再组装一台新机。。。

你还是自己留着玩吧,开的价买个450都富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自己留着玩吧,开的价买个450都富裕

大哥 那可是两台+配件的价格啊。。。你觉得多少合适?或者你换给我个450也行,换坦克 车 船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那可是两台+配件的价格啊。。。你觉得多少合适?或者你换给我个450也行,换坦克 车 船都行

你开的价足够买个二手450了,不是你这两个破烂能值个450。你试试两个100卖兴许就有人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