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V2配BR2眼镜传输距离问题

楼主(2018-12-04):
大神们好,。我想问一下关于图传的问题,我买的二手熊猫V2配棒棒糖天线,搭配新买的br2眼镜,飞行10多米就雪花了,我要怎么检查下是哪里的问题呢,图传功率已经开到最大了

网友:
二手……有问题

网友:
换天线再试试

网友A:
个人亲身经历,,熊猫2如果你把功率开最大,,电池通电如果不及时飞的话图传会“烧”,,,并不是烧坏,,,而是功率衰减。。。。

只要其中有一次功率调到600,地面放1分钟,,,图传直接衰减

网友:
图传发射机最好别买二手,因为功率下降根本看不出来。有些人品有问题的把有内伤的发射机低价出售。贪便宜的模友就麻烦了。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你是自动搜频。频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你是自动搜频。频点不对

是自动搜频,如果手动的话把频点放在哪个频段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亲身经历,,熊猫2如果你把功率开最大,,电池通电如果不及时飞的话图传会“烧”,,,并不是烧坏,, ...

永久衰减的吗,我也是熊猫,已经返修1次了,上次功放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永久衰减的吗,我也是熊猫,已经返修1次了,上次功放烧了

等下 看我 发的 帖子   我自己做了一个 小的散热片放在背面   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动搜频,如果手动的话把频点放在哪个频段好呢?

不管哪个频点。都要图传和接收机的频点对准,一点不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