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轴距的小F3飞控一直打筋斗,一解锁就向前反

楼主(2018-12-04):
95轴距的小F3飞控一直打筋斗,一解锁就向前反,之前飞的好好的,一直用CF调参,用了BF调osd后就就不行了,现在又不能刷固件,有大神解救一下吗?

网友A:
飞控角度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角度设置了吗

加速度计校准了,机身姿态的那里是平的。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计校准了,机身姿态的那里是平的。
谢谢你!

在软件上看飞机的俯仰轴对吗 不对就会这样

网友:
拉烟DaoDan零售批发 需要的加 扣扣2835874031

网友:
我有一个250机架的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机方向的问题,一定要按照BF所示的电机转向,调整每一个电机,和图上完全一致才行,有时候刷了固件以后,会调整电机转动方向。

网友B:
检查电机顺序

楼主(2019-01-04):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顺序

谢谢你!顺序是没有错,原来是电调固件不会写,一直推油门,前面的两个电机是快慢快慢的变化…没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