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上运动相机有推荐么?

楼主(2018-12-05):
看了小蚁和山狗,千元以内运动相机哪种比较适合装在固定翼上,准备上到水机上。

网友:
gopro session 5,二手700多,还防水

网友A:
我觉得小蚁 就行

网友:
拉烟DaoDan零售批发 需要的加 扣扣28358740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小蚁 就行

您说的是小蚁一代还是二代哦?需要上云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行。。。。。。

好吧

网友C:
如果准备上云台的相机,那就是类似于狗3这种,因为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云台都是按这个尺寸制作 的,那样的话我推荐买二手的狗3+或者狗4,价格在300-450之间,狗是经过好几代的更替,产品质量非常的可靠,也比较耐摔。如果不上云台的话,买前面兄弟说的那款狗,方狗4或者5,根据兄弟的言辞之中推测,估计方狗4比较合适,二手的大概在300左右。原因:第一是他有一点防水功能,第二他的价格比较低,第三他拍出来的视频质量和同价格的其他产品还是很有优势的,第四他的形状,风阻小,方便固定。言外:方狗5,二手的价格是在700左右,  将近可以买两个半的方狗4了,如果你用上方狗4那是可以放心大胆的浪,不怕炸,炸不怕。

网友D:
水的话。最好正经gop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准备上云台的相机,那就是类似于狗3这种,因为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云台都是按这个尺寸制作 的,那样的话我 ...

感谢这位大佬的用心回复,经过几天的研究,包括对市面上云台的性能各方面综合分析,所得结论与你所言不差。云台上狗3+,狗4可以用到3 的云台上,而且是4k。狗3加云台重量差不多200多g,小水机上这点重量好说,就是安装空间要斟酌。方狗肯定很满足小水机的要求。大水机肯定上云台狗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的话。最好正经gopro

好的。

网友:
个人感觉小蚁一代足矣,gopro除非真的不缺钱,不然其实没必要,小蚁4k,索尼的as50都很强,a还有s300r跟gopro价格差不多,还是蔡司头,还有摄像本来就是索尼的强项,有gopro的钱建议入as300r

网友E:
虽说是水机,装上防水壳,一样不虚的,除非是哪些两三百的山山狗。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进水(不翻机的话),相比gopro,还是推荐索尼,小蚁4k,性价比真的高不少。还有,我上面的是小蚁一代拍的,2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说是水机,装上防水壳,一样不虚的,除非是哪些两三百的山山狗。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进水(不翻机的话), ...

老哥用云台没?

网友F:
出黑狗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黑狗四

多少大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用云台没?

小蚁装过,四轴上用,固定翼没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蚁装过,四轴上用,固定翼没装过

请教用的哪种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用的哪种云台?

淘宝两百一个的便宜云台,没啥牌子,效果还行。固定翼就不用了吧,不管是fpv还是纯录像硬挂足够了

网友G:
推塔尼康钥动170。首先广角,可以达到170度的广角。便宜,闲鱼上380能收到一台成色不错的,炸机摔了也不心疼。相身防水,可以在暴雨天中飞行。机身小,比GoPro小,风阻小。可以录4k视频,够清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虽说是水机,装上防水壳,一样不虚的,除非是哪些两三百的山山狗。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进水(不翻机的话), ...

小蚊1代的2k拍出来的效果不怎么好,特别光照不好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准备上云台的相机,那就是类似于狗3这种,因为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云台都是按这个尺寸制作 的,那样的话我 ...

方狗4为什么这么便宜?

网友:
690一个,我有4个可以出,黑狗四,可以拍4K,30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塔尼康钥动170。首先广角,可以达到170度的广角。便宜,闲鱼上380能收到一台成色不错的,炸机摔了也不心 ...

之前关注过,不知道防抖怎么样

网友I:
方狗4,闲鱼320,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狗4,闲鱼320,效果还不错

好的,谢谢

网友:
gopro session4二手的才300多元就行了,图像质量不错。

网友(2021-05-15):
引用 网友C:
如果准备上云台的相机,那就是类似于狗3这种,因为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云台都是按这个尺寸制作 的,那样的话我 ...

谢谢,感觉分析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蚊1代的2k拍出来的效果不怎么好,特别光照不好的情况

我也感觉小蚁1代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