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70斜盘舵机拉杆的问题

楼主(2018-12-05):
如图,亚拓的450L、470斜盘舵机球头都用的这种加长球头,实际安装后这种加长球头稍大一点的动作非常容易干涉到舵机机身,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是全部换成普通的短球头,但导致拉杆从机头向后看是倾斜的了。

同时在450L、470上如果按照说明书的拉杆长度,要让斜盘拉杆从机身侧面看是垂直的,那么用VBAR\KBAR会导致设置螺距总距时螺距总距过大无法调整,必须将舵机臂孔位向内移动,也导致拉杆倾斜。是亚拓的这种旋翼头结构不适合VBAR的算法吗?

求大神解惑~

~~~~~~~~~~~~~~~~~~~~~~~~~~~~~~~~~~~~~~~~~~~~~~~~~~~~~~~~~~~~~~~~~~~~~~~~~~~~~~~~~~~~~~~~~~~~~~~~~~~~~~~~~~~~~~~~我是分割线                                      我是分割线                                      我是分割线                                      我是分割线

第一种因斜盘舵机加长球头扣干涉舵机机身导致拉杆歪的情况已解决,需要DEKO1102这种特殊的机身造型才可以,如图

1102的舵机臂和舵机机身之间有很大的间隔空间,450L、470的加长球头刚好可以错开舵机机身。470整体机身很轻,用1102力量也足够。
个人猜测当时1102设计应该是有兼顾450L这种加长球头扣的情况~厂家用心了~

网友A:
换铝合金舵机拉杆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铝合金舵机拉杆不会变形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两种拉杆歪的情况一个是加长球头会被舵机机身干涉,一个是用vbar螺距总距12-14无法调。换拉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哦

网友B:
用舵机壁外孔呗   在一个可以限制一下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舵机壁外孔呗   在一个可以限制一下螺距

用外孔,再限制螺距DR调整vbar吗?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限制了舵机行程影响机器整体的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两种拉杆歪的情况一个是加长球头会被舵机机身干涉,一个是用vbar螺距总距12-14无法调 ...

用铝合金的舵机臂,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铝合金的舵机臂,打错了

换舵机臂的目的是加强度吗?但拉杆该歪还是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外孔,再限制螺距DR调整vbar吗?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限制了舵机行程影响机器整体的性能?

你先来个打杆极限时候球头碰到舵机的照片  我用的银燕舵机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来个打杆极限时候球头碰到舵机的照片  我用的银燕舵机不干涉

一楼用红色的圈圈标注出来了,就是加长球头很容易就会和舵机机身下部发生干涉。

网友C:
这个机型肯定要用加长球头,至于这个干涉,可以通过调逻辑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型肯定要用加长球头,至于这个干涉,可以通过调逻辑解决。

调逻辑是什么意思?萌新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逻辑是什么意思?萌新求教~

螺距,打错字了

网友C:
一般飞行用不到这么大的极限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飞行用不到这么大的极限螺距。

就是还是设置螺距DR限制螺距行程避免干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还是设置螺距DR限制螺距行程避免干涉吗?

如果是K8的话,集体螺距设定正负12度,循环螺距设定8度,飞就是了,不用太强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8的话,集体螺距设定正负12度,循环螺距设定8度,飞就是了,不用太强迫。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选择能让拉杆垂直的舵机臂球头孔位,在vbar设置集体螺距时初始螺距达到了17度,在vbar调整参数范围内不可能调整到12度-14度,解决办法我知道的只有两种,一是将舵机臂球头孔位向内移动一格,这样拉杆就不垂直了;二是保持原孔位,调整遥控器中螺距DR,这个没试过不知道有没有效,而且不知道会不会限制舵机行程影响飞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8的话,集体螺距设定正负12度,循环螺距设定8度,飞就是了,不用太强迫。

另外由于加长球头干涉问题,我换了普通的短球头,所以拉杆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不是强迫症而是这样歪的拉杆在做运动时必然会有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能解决一种歪的情况也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选择能让拉杆垂直的舵机臂球头孔位,在vbar设置集体螺距时初始螺距达到了17度,在vbar调 ...

470这款机由于机身较宽,拉杆不可能调到十分垂直,满足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即可,调机的原则是先调硬件(拉杆长度那些)再调软件(例如K8软件)基本不调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这款机由于机身较宽,拉杆不可能调到十分垂直,满足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即可,调机的原则是先调硬件( ...

你说的很对~所以我问除了调控,是否还有其他可以从机械层面解决的方案。买470的不算少,大家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能打到干涉的舵量,估计已经严重掉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铝合金舵机拉杆不会变形

铝合金舵臂若是炸了无法泄力,很可能会扫舵机齿以及损坏旋翼头结构!钢齿都照扫,我是有体会的!

楼主:
已解决,我原来的斜盘舵机是deko1295,更换成1102即可。1102输出齿和机身之间的高度较大,450L、470这一类的加长球头刚好可以避过不会产生干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我原来的斜盘舵机是deko1295,更换成1102即可。1102输出齿和机身之间的高度较大,450L、470这一类 ...

问下楼主,470能不能飞360桨?470电机是不是转速不够?

网友E:
这个要打满负螺距+满横滚才能干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470能不能飞360桨?470电机是不是转速不够?

我没试过360的桨哦,不过470这个重量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打满负螺距+满横滚才能干涉到。。

我螺距调的是12.5,在快到满负螺距的时候就会有干涉了。现正在真机练习侧摆,手法稀烂加之习惯低转速,所以有时会用到满螺距+副翼来调整,以前飞没觉得有问题,最近很在意这个所以想方设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