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抠翼型,将照片中翼型转化为可编辑的翼型文件

楼主(2018-12-05):
大家很多都有想把自己的实体飞机翼型抠下来的需求~

下面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1、照照片,我这个直接照的是翼型电脑上的照片,可以照实体机翼照片,只要与翼型截面垂直就ok!

效果保证是一样的,电脑边上没有实体翼型,就随便照一个

2、把不需要的东西去掉,留一个干净一点的翼型截面

3、将照片导入到画图工具中,另存为.tif格式!!重要 只有.tif格式才能被识别

4、又是我们熟悉的profili,导入文件,选择从位图(.bmp/.gif/.tif)文件输入翼型

5、浏览找到之前的文件夹,文件格式类型也要选择tif file(*tif)才能看到你要的文件

6、输入文件如下图,这样子还是无法识别的

7、依次点击1、镜像(不一定,只是将图片按照下图的方向排布),2、转化为黑白,3、转化颜色,4、清楚(only b/w)

搞定了!随便起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吧,现在这个翼型就进入了profili的翼型库

你想画图编辑它?参照下面这篇教程进行catia编辑就ok拉
profili软件导入catia小教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652&extra=page%3D1

网友A:
图片+样条曲线(或者PS的钢笔工具)效果更佳

网友:
拉烟DaoDan零售批发 需要的加 2835874031

网友:
我都是solidworks曲线描出来的,比用PS、AI更顺手

网友:
有点麻烦了

网友B:
我现在是想将已有的飞机改变一下翼型,也就是改变飞机的类型和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想将已有的飞机改变一下翼型,也就是改变飞机的类型和用途。

可以用xflr和mtlab做一个遗传算法的翼型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样条曲线(或者PS的钢笔工具)效果更佳

哈哈是的,会更准一些,这个方法获得坐标点的.dat文件更快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是的,会更准一些,这个方法获得坐标点的.dat文件更快一些

其实是没办法,在SW或者PS里面,坐标点组成的翼型没法生成平滑曲面,所以只能用曲线去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没办法,在SW或者PS里面,坐标点组成的翼型没法生成平滑曲面,所以只能用曲线去代替了。

其实只是画图的话精度足够了~制造精度都要比画图的精度要低可能

网友:
最近刚炸了,突发奇想准备把碎了的一块机翼用3d打印复原,目前正考虑如何建模翼型生成打印文件,楼主方法甚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xflr和mtlab做一个遗传算法的翼型优化

专家反复杂交生成新翼型再淘汰

网友:
如果拍照,建议用相机并用长焦端拍,尽量消除透视的影响。
在象素足够的前提下,尽量用图像中间区域。
如果有扫描仪那是更理想的选择。

网友:
直接将CAD格式的文件导入SW软件就可以了呀,为什么需要什么EXCEL

网友C:
您好,我按你说的方法,做出来后怎么是直线,不是翼型
我的操作办法如下:
1.选取相要逆向的翼型(我不知这个翼型的所有参数,试过直接导入UG,导不进去,翼型直接截图,转TIF格式,也不行)
2.用条样曲线描的话,最后曲线乱不好打理,我用的多段线方法,把这个翼型描出来,加粗后,屏幕截图反存到电脑上
3.用PS打开后,另存外TIF格式,如下图

4.用PRO打开,导入,按你说的方法操作后,如下图

5.点击保存后,成一条直线了,不是翼型,如下图

请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图片转存,TIF格式与GIF格式,我都试过了,都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按你说的方法,做出来后怎么是直线,不是翼型
我的操作办法如下:
1.选取相要逆向的翼型(我不知 ...

我试着做出来了,但是翼型线条不平滑,不能用,如下图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回头试试

网友(2019-07-01):
楼主好人,帖子很有帮助

网友(2022-06-13):
拍得正才有用,偏一点点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