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wing 用什么飞控好一点 ?

楼主(2018-12-05):
F4 能用吗 据说不稳定

网友A:
A3 pro

字数限制

网友B:
F4刷ardu固件就行  INAV bug 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 pro

字数限制

要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刷ardu固件就行  INAV bug 多

这又是什么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4刷ardu固件就行  INAV bug 多

请问f4飞控刷ardu固件是用mp地面站刷还是别的

网友:
我用过切糕

网友:
我用的切糕u2sg。话说我这飞了1年了都是飞行和降落没问题,就是手抛起飞始终没掌握技巧 ,一般秒栽几率...

网友:
F4还可以一用,INAV就要看怎么调,刷ardupilot就相对成熟点。懒的调就用司南,但是效果没开源飞控的稳

网友:
预算够,就上 U22或者A控,预算不足就上U2SG和A控一代

网友D:
Matek F405 wing   bec强大,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tek F405 wing   bec强大,好用

这个飞控是不错,就是有些小贵,不过话又说回来MATEK的东西质量确实都很好,用起来很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f4飞控刷ardu固件是用mp地面站刷还是别的

mp 和 QGC 都能刷  最新的是 3.9.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又是什么固件?

ardupli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