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起降飞翼的问题

楼主(2018-12-05):
最近对垂直起降比较感兴趣
地平线 伟力用的是差速两轴飞翼的形式 控制悬停状态下的roll
之前北航做过一个双发固定翼 还上过《航空模型》封面 用的是变距两轴的思路
我直接出国第一种 对变距不了解
请问如果不考虑变距
舵机
重量 成本之类的 只从控制的角度来说
螺旋桨变距与变速有什么不同点呢?
既然已经有两个
电机
了 可以通过变速调整拉力了,为什么要用变距呢?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变距响应更快

网友B:
变速是小模型的最佳方案,成本低,容易实现。
变距是针对工程实验,最终实现真机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