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380级别的如何?

楼主(2018-12-05):
海力380可行?

网友:
380炸机费用高。x360吧,便宜些。

网友A:
如果基本不炸机了可以入海丽380,否则还是选铝尾管的机型。新手最好是450或者450L,其实500炸鸡成本也很低了。450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基本不炸机了可以入海丽380,否则还是选铝尾管的机型。新手最好是450或者450L,其实500炸鸡成本也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