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飞控电调校准

楼主(2018-12-05):
刚入无人机,直接用接收机连电调会校准。但是连飞控后就不会校了,看了好多帖子不得要领。
单单的电调校准就是那么几步。油门最大,断电-----上电(油门下拉)
问题就在连飞控后。
因为连飞控后就要涉及到解锁的事情了。能保证长按安全开关(遥控器解锁)都可以进行。
首先将你的飞控独立供电(电池拔掉后飞控也工作)
解锁也有前提,1,飞控ok(飞控各种传感器和遥控都已经校准)2,长按安全开关ok(有gps时闪绿灯,无gps闪蓝灯)3,遥控器(地面站)解锁。遥控器看你的遥控了,我的是油门向左下角打解锁。
然后地面站有提示,已解锁。
这个时候,飞控接电调的端子才有信号输出。
然后执行标准校准电调流程。油门最大、电池断电--上电、油门最小。

飞控始终有电的目的是为了让飞控处于解锁状态,飞控有信号输出。
同理,单独用接收机校准也要保证接收机始终有电。

提供个人见解,不对勿喷。欢迎纠正!

网友A:
神马飞控也不说, 一般飞控可多个电调一起校准 用这个BLHeliSuite ,看着就行全自动,不用打捍不用听音效早期我调apm是用你这个方式, 後期就不必那么烦了, 在总参数把校esc那项设定1 ,摇控油门最高, 声响後拉低就行了
现在穿越电调更简单,如我以上第一句, 全自动,控也不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飞控也不说, 一般飞控可多个电调一起校准 用这个BLHeliSuite ,看着就行全自动,不用打捍不用听音效{:1_3 ...

我是pix的飞控,apm的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