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土办法解决 熊猫...T5804 mini 图传发热问题

楼主(2018-12-05):
  不知不觉入门穿越机已经10天有余。。。。。。这段时间经历装机,调机,调参.........灯灯乱七八糟的  一大堆问题。。。慢慢的一一克服。。。一一解决。。。。

但困难总是接踵而至。。没办法  只能一个一个的 解决。。。就在把第一架穿越机210 搞定之后。。。又入了架 ET125 想着在家里没事飞飞(F3+20A飞塔+ET125机架),,,但是问题来了。。。由于图传是  熊猫5804 mini 图传。。。即使功率调到25mw   图传也是一样烫手。。。怕久而久之把图传烧了。可以网上买现成的但是身在内蒙古偏远地区的原因   快递巨慢还要等快递  等不及了。。于是决定动手  给图传做个   DIY   mini散热片

                            开整ing

工具

材料

出来的  效果。。。  直接磨到了  1.5g

看一下  高度。。。千万不能碰到 下面的 电子元件。。。高度不要太高

在图传背面选好  主要发热的 位置。。我选的的  偏左一点的 位置。。。因为那里发热严重

直接  抹上 导热硅脂。周边抹导热固化胶

等待6个小时  胶水固化后的 效果

以前在家里环境温度27度.....  开25mw  通电一分钟不飞的 时候图传烫手。。。。现在开100mw    通电三分钟  图传微微烫手。。。。。。效果不错

做工不是 太好。。。手艺不行。。。新手借鉴。。老鸟轻喷

网友A:
厉害了,et115原配就是熊猫?

网友B:
手工不错,我是直接灌胶封装在盒子里,600mw,温温的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et115原配就是熊猫?

不是的。。。除了架子跟电机之外其他   都不是   E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我是直接灌胶封装在盒子里,600mw,温温的手摸

不行啊,,,主要是 这等小鸡鸡   对重量要求高。。。。太敏感。。。不能搞得太重了,,,所以才出此下策

网友C:
飞起来九不烫了

网友D:
主要是工具不称手,锉刀上10寸的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除了架子跟电机之外其他   都不是   ET的

嗯嗯,自组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自组的呀

嗯  ,自己组装的   主要是这套飞塔为了飞130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工具不称手,锉刀上10寸的就对了。

10的锉刀感觉有点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主要是 这等小鸡鸡   对重量要求高。。。。太敏感。。。不能搞得太重了,,,所以才出此下策 ...

10KG植保机,重量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九不烫了

主要是有的时候飞机插上电,突然就想起来别的事情,有时候就搞忘记了,所以以防万一,直接就弄了个散热片粘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G植保机,重量不是问题

别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自己组装的   主要是这套飞塔为了飞130准备的

哈哈

网友E:
旧显卡或者主板上取个散热片裁到合适尺寸不是更简单美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旧显卡或者主板上取个散热片裁到合适尺寸不是更简单美观吗

也这么想过。。但是考虑到重量跟散热片的 片数  就决定自己干了。。。用锉刀挫得薄薄的。。片数稍微多点  感觉散热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F:
我以前夏天图传600mw经常调机开几分钟的,手摸上都受不了,也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夏天图传600mw经常调机开几分钟的,手摸上都受不了,也不会烧

也是熊猫的图传吗,,,那么热飞出去也没有感觉功率衰减吗???难道我买到假货了,,还是厂家设计的时候就有考虑过温度太高了也不用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熊猫的图传吗,,,那么热飞出去也没有感觉功率衰减吗???难道我买到假货了,,还是厂家设计的时候 ...

也是熊猫的,其他图传也是一样的,我图传很多,从以前玩大八轴到现在穿越机,图传发热都是特别严重的,也没烧过,地面没有风散热温度特别高,调机十几分钟通电都没有问题,飞起来更加没有问题了,我就觉得是你想多了,不需要散热片的,多此一举,真的因为太热烧坏,售后也会免费保修

网友G:
现在图传都有PIT模式了 调试时候打开就行了
飞的时候就算是1W 都不会太热
具体可以看看我关于熊猫图传的评测

网友:
我也是这个图传,开最大功率的确温度挺高,不过飞起来就没事了。

网友H:
飞机发出来看看?我也想改下我的et1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图传都有PIT模式了 调试时候打开就行了
飞的时候就算是1W 都不会太热
具体可以看看我关于熊猫图传的 ...

呵呵。。新手理解一下。。你的装机视频我看了。我的第一架机 就是 看着你的装机视频装起来的。。。但是后来由于看着飞机心急。。就去试飞就出现了 这个问题  直接就弄了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机发出来看看?我也想改下我的et115

想看那里。。我拍给你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看那里。。我拍给你看

装了图传之后,壳子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了图传之后,壳子怎么装?

我的是 ER125 V2的 机架  飞塔三层就是 正常装。。。刚刚好。。。一点也不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