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买来的模拟器怎么用的

楼主(2018-12-05):
买了好久了,都没玩过,不知怎么玩的,懂的教下小弟,小弟用的是睿思凯X9D Plus控。我以经安装了第一个,但不知在哪开始

楼主:
X9D控背面有2个孔的,也不知哪个是接模拟器的,随便接了一个,但不知控上要怎么调

网友A:
2个孔的问题好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孔的问题好经典.......

网友:
建议单独建一个模型,方便切换使用,遥控模式改为Slave/jack。
按page进入模型基础设置界面,按+(也可能是按-,记得可以设置+-功能互换),移动到这一页的最下面有Traiiner Port那里的mode项,按enter,设置为Slave/jack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为了省电,可以再往上移,将内置和外置高频头都设置为off。

网友:
用力插进去左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