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思凯or睿地飞——天地飞九换睿思凯霍尔摇杆

楼主(2018-12-05):
先上个正面照,自己改了sma接头和双天线。
众所周知,天地飞九和睿思凯x9d与jr9x十分相似(,甚至连摇杆孔位都一样,正好我手上这台天地飞的摇杆中位用久了不太准,又不想换控,于是选择了睿思凯的霍尔摇杆。
首先我们打开后盖,发现天地飞的摇杆只有四根线,而睿思凯有六根。这其实是天地飞把两个电位器的正负极并联到了一根线上,我们只需要把睿思凯两根红线和黑线连在一起就行,我选择了把其中一根线剥掉焊在另一根线的端子上。 然后把另外两根信号线插进去,接头如图所示。
换摇杆有两个问题,1睿思凯的摇杆比较厚,需要切掉一块塑料 就是这个螺丝柱的底端,用剪钳切一个30度的切口基本就够。
2摇杆两边有突出的部分,正好跟天地飞的电路板干涉,所以两个摇杆只能反着装, 这时候我们只要在通道反向里调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校准摇杆的时候,油门到底为高,打满为低;副翼打左为高,右为低;其他两个通道不变。
ps.顺便说一下改天线的心得,天地飞天线焊在高频头背面,而高频头和5根插针是直接焊接的,传统的拖锡法温度高时间长,可能会对pcb或者焊盘造成损伤,这时候可以从某宝买不锈钢空心针,简直去插针神器,而且就几块钱一盒还包邮。

网友A:
请问霍尔的好处

网友B:
这是两根天线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根天线并联.............

也可以减少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霍尔的好处

我给X7换过,目前感觉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你这天线不失控??  真敢!

网友:
厉害 厉害,这个红色摇杆看起来很骚

LZ 这么厉害的人,应该买个frsky X9d plus se

网友C:
说两点吧,1,天九这种老控 ,不值当换霍尔,对不起价格。2天线并联这种胡来的事情,楼主还需要多看看书。

精神可嘉。折腾可贵,就是不要瞎折腾浪费生命

网友:
天线并连,楼主人才啊,典型民科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减少死区

楼主验证过吗,具体改善情况能说说吗。

网友D:
天线不能这么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不能这么并联。。。

嗯,之前没考虑阻抗减小的问题,换蘑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两点吧,1,天九这种老控 ,不值当换霍尔,对不起价格。2天线并联这种胡来的事情,楼主还需要多看看书。
...

话不能这么说,目前天地飞是我们几个控里唯一几乎不失控的,我同学的x9dse配xm+每次去飞都会失控一两次然后又加钱上r9m或者cf,而且对于我来说天九足够了,只是摇杆磨损比较厉害,而且以后换x9d的话摇杆也能接着用,不算浪费吧。
第二个确实是我的错,目前的路由器有很多是天线并联的,只不过它们做了阻抗匹配,我忽略了这一点,不过就个人体验双天线的死区是比单天线小,往常过头有概率失控,换了之后还没有失过控。但是阻抗不匹配会导致发射器发热严重,可能会烧,这我确实没有考虑到,下一步打算换枫叶或者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两点吧,1,天九这种老控 ,不值当换霍尔,对不起价格。2天线并联这种胡来的事情,楼主还需要多看看书。
...

现在是5个x9d加一个天地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不能这么说,目前天地飞是我们几个控里唯一几乎不失控的,我同学的x9dse配xm+每次去飞都会失控一两次然 ...

测试结果跟你正好相反,这个没法说了。frsky的射频可靠性仅次于futaba这是整个圈子公认的,也不是我说的,天地飞吃老本这么多年,不倒闭算是造化了 出了个牌子 啥都不剩下,多少年了 技术都没啥更新 太落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话不能这么说,目前天地飞是我们几个控里唯一几乎不失控的,我同学的x9dse配xm+每次去飞都会失控一两次然 ...

看你的描述你朋友是飞穿越的吧,xm+是给室内机设计的,你看看换xsr接收机还会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描述你朋友是飞穿越的吧,xm+是给室内机设计的,你看看换xsr接收机还会不会失控

xm+和rxsr距离是一样的。失控估计是其他使用不当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霍尔的好处

传统摇杆的位置是接触式传感器,通过电位器电刷反馈摇杆角度。霍尔传感器是非接触式传感器,靠磁场反馈摇杆角度。
理论上来说,接触式传感器可靠性比不过非接触式传感器。目前在工业上非接触传感为主流,接触式传感快淘汰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结果跟你正好相反,这个没法说了。frsky的射频可靠性仅次于futaba这是整个圈子公认的,也不是我说的 ...

天地飞牌子的威力还是很大的。天七天九这种功能又落后又贵的遥控刚入门的总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统摇杆的位置是接触式传感器,通过电位器电刷反馈摇杆角度。霍尔传感器是非接触式传感器,靠磁场反馈摇 ...

网友:
厉害了

改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