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论坛老款UN A6充电器谁有说明书

楼主(2018-12-06):
老款UN A6充电器谁有说明书,怎么设置8A电流,感谢!!!

网友A:
有是有,但要找找。

网友:
其实不用说明书,你进入菜单,里面的英文选项用手机翻译一下就懂了,其实没多少参数

网友B:
你这个老版本的不知道能不能上8a,我的可以一直按住加电流键保持一会,就可以超过5a的限制一直可以调到8a了

网友C:
8A平衡头充点太烫了  还是别超5A了

网友:
并充开8a,楼主你是家里有矿,想烧干净 再买套新的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是有,但要找找。

拜托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老版本的不知道能不能上8a,我的可以一直按住加电流键保持一会,就可以超过5a的限制一直可以调到8a了

这样试过,没用
不记得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8A平衡头充点太烫了  还是别超5A了

是的,好奇心使然

网友:
开这么大电流充用这个充电器有点危险,它的强项是电芯平衡能力强,非要大电流充为什么不上PL6/PL8或是4020?

网友:
找是找到了,但纸张扭曲得厉害,没法拍照。
晚些把扫描仪找出来再扫描一下吧。

网友D:
老版本最大5A,后来有过一次升级,需要返厂刷软件的,在调到5A以后,按住加按钮(▲)保持一会儿,可以继续调到8A。
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是否返厂升级过,原版的话是不能8A的。

真心不建议你用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版本最大5A,后来有过一次升级,需要返厂刷软件的,在调到5A以后,按住加按钮(▲)保持一会儿,可以继续 ...

是的,我的老版本调不出来,只是好奇能不能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