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不太成功的T8SG改动

楼主(2018-12-06):
T8SG缺少自复位开关,用到救鸡之类功能时很不方便

买了个短柄双向复位开关替换了面板左一开关。装上后发现,操作不顺手,应该用单边复位的那种,这样平时开关上翘,手指的位置不容易干扰到油门杆。等新开关来了再折腾一下。

网友:
这个控好用么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双向复位开关哪里有得卖啊?可以给个链接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双向复位开关哪里有得卖啊?可以给个链接我吗?

某宝上搜崇实开关

楼主:
参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261

坐电梯到97楼可以跳过废话

楼主:
我用的也是这个开关,质量不行
或者说用在遥控器上手感很差,太硬
买了futaba专用复位开关,到时对比一下

网友B:
老金,天线的问题改了没,我的天线一碰就会松掉,膈应人

网友:
而且,那个天线居然螺母居然是个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金,天线的问题改了没,我的天线一碰就会松掉,膈应人

这个天线设计结构很弱 平时一直小心翼翼不敢用力。天线是有点容易松(和上面的结构有直接关系,因为不敢太用力拧紧) 我基本每次用之前天线横过来顺时针拨一圈到两圈,至少可以保证当次使用时天线接触良好

网友C:
老金你感觉这控买霍尔摇杆版的好还是普通版的好。我只飞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金你感觉这控买霍尔摇杆版的好还是普通版的好。我只飞小飞机

个人没有感觉霍尔传感器版本和普通电位器有操控上的区别,但是这个硬件设计版本的控,用霍尔传感器的话必须用锂电池,不然会跳舵。如果价格在六百以下的话,买霍尔也未尝不可,超过六百的话可能就不太值

网友C:
谢谢老金,请问,现在t12跟t8gs,哪个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金,请问,现在t12跟t8gs,哪个值得入手

如果五百五十左右,t8sg v2 plus可以考虑的

网友(2019-02-18):
引用 楼主:
如果五百五十左右,t8sg v2 plus可以考虑的

准备入手 v2  无plus 版本
现在是否可以控制,淘宝上杂牌的 小空心杯 小飞机。飞机100多的。 自带的遥控器太差。

楼主:
只要是4合1高频头支持的,都可以用这个控控制。具体列表在 deviationtx。com上可以找到,有的新的协议需要更新到nightly build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