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配上GY280RX

楼主(2018-12-06):
剛從朋友手上接過來一台V120D02S已經配上了GY280RX,本來想改3S的,沒找到4000KV適合安裝尺寸的電機,就先試著1S
問題來了,飛起來就抖,然後Vbar的軟件調了下,把感度調到20以下還是抖
想問兩個問題
1.有沒有合適安裝尺寸4000KV左右的電機現在能買到的?
2.抖的問題會不會是原裝舵機不夠快,換舵機能解決嗎?
希望有經驗的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A:
电机可以自己绕,飞机抖的话应该是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自己绕,飞机抖的话应该是有震动

電機我沒能力自己
機子拿手上試過震動不大,所以才問會不會舵機太慢或是其他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機我沒能力自己绕
機子拿手上試過震動不大,所以才問會不會舵機太慢或是其他原恩?

尾巴抖还是斜盘抖,尾巴抖是原厂舵机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抖还是斜盘抖,尾巴抖是原厂舵机不行了

斜盘抖
其實我想知道華科爾原裝的舵機有沒有人用過在GY280RX或K8上面沒有問題的?

网友B:
斜盘抖可能是斜盘舵机安装有松动,这机就是斜盘舵机固定设计得不好,全靠卡口,也没个螺丝。你晃下舵机看可晃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抖可能是斜盘舵机安装有松动,这机就是斜盘舵机固定设计得不好,全靠卡口,也没个螺丝。你晃下舵机看可 ...

舵機沒有松動,可能是角度太大,等下有空試試把油們曲線調高一點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抖
其實我想知道華科爾原裝的舵機有沒有人用過在GY280RX或K8上面沒有問題的?[/backcolo ...

没有问题,你这个要么飞机有震动,要么舵机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