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3米级翼展的上单翼,请问如何选材及加强

楼主(2018-12-06):
手头有若干电装,若干电池,6s12000,8120,100kv,30寸桨,标舵若干,电子件不缺了,整机必须采用12s。设备退役目前无用,看着很不爽,必须装架飞机
这个选材还有加强很难受,起飞如果能控制10kg以下,就单发前拉,如果15kg就做双发,目前思路是上单翼机型,搭出机架机翼用3或5魔术版蒙皮
之前尝试用3米长铝管搭机身,轻型,太薄找加工的地无法焊接,失败告终

碳管方案暂不考虑,没有额外资金,请问如何搭出机架跟机翼,用什么材料,求大家给个方案,最好本地建材,五金店可以购买的,计划2个月了目前还在构建……无从下手

楼主:
这是失败的半成品,用的20mm保温板,剩余保温板若干,可以填充机身和机翼

网友A:
你这是直升机的翼展?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B:
木材可以。强度不够还可以拉线。如果做超轻型的kt板都可以。

网友:
你这动力是旋翼的,还那么大,在固定翼的飞行速度下拉力上不去。还有现在你的选材范围,还是算了吧。建议你出了手里的设备,换成小设备,参考马头或FT的DIY方法,成功率还高点。

网友:
这里好像是直升机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直升机的翼展?

发错了发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材可以。强度不够还可以拉线。如果做超轻型的kt板都可以。

木材木架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材木架太重了

木材框架结构最好,不是很重的。只要你割的木条细就不重

网友:
设备出了吧,30寸桨飞不了几次,桨就打费了。 我飞3.2米的固定翼24寸桨都打地,还用的是60cc的炭纤维起落架。

网友:
在做大一点自己开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