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 可以用R9M高频头吗?

楼主(2018-12-06):
我们这433干扰太多了,想换915频率。但是又不想换控
不知道天地飞8通过改高频头插座引脚,能不能接R9M正常使用呢。有没有人这样做过,说说效果如何
还有用了R9M,是不是接收机要换成图片这种才能配套?

网友A:
查资料吧,看天8后面的引脚定义和你那个高频头的引脚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资料吧,看天8后面的引脚定义和你那个高频头的引脚是不是一样

理论上是可以,我是寻求有没有实际试过的,效果如何

网友A:
无非电压 正 负,ppm对了不就ojb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电压 正 负,ppm对了不就ojbk了

理论上是,但是花钱做实验还是有点亏的,所以想有人试过的问问

网友B:
楼主你好       麻烦给我一下你的QQ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麻烦给我一下你的QQ号

有什么事?

楼主:
算了不考虑R9M了,直接买M12L完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事?

舵机云台有富裕的吗   能不能匀给我一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云台有富裕的吗   能不能匀给我一个呀

拆光了。舵机云台淘宝上大把。我现在用的三轴无刷云台

网友C(2020-03-03):
楼主,成功了没有,我有相同的想法

楼主(2020-10-08):
引用 网友C:
楼主,成功了没有,我有相同的想法

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