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自旋

楼主(2018-12-06):
2号电机比其他电机转速低用遥控器给2号电机校准过飞一会2号和三号电机比其它的热一些飞控也校准过加速度计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电机转向调了反向

网友A:
怎么觉得你这四个电机的转向都反了啊。

网友B:
转向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你这四个电机的转向都反了啊。

调了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全反了

调了反向

网友:
用遥控器调电机?俺只会用地面站…电调傻瓜式只会用dshot…

网友:
调了反向,那你左右的桨叶装反了

网友A:
机头向前,电机转向:左上(顺时针),右上(逆时针),左下(逆时针),右下(顺时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头向前,电机转向:左上(顺时针),右上(逆时针),左下(逆时针),右下(顺时针)

飞控的功能,转向全部与传统的相反,可以避免割到树叶,草,泥弄脏摄像头。

网友D:
你把飞控也安装反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飞控也安装反了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

网友:
O(∩_∩)O哈哈~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

网友E:
人家调了电机反转,这样装桨没毛病,那么多人都不懂。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制式,是32位的不?不行的话我建议换dshot的32位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头向前,电机转向:左上(顺时针),右上(逆时针),左下(逆时针),右下(顺时针)

他装的没错

网友A:
哈哈,孤陋寡闻了,这样也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孤陋寡闻了,这样也行的。

我的都是反桨,目的就是不让桨打到的草汁溅射到镜头上,飞行途中就不用停下来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调了电机反转,这样装桨没毛病,那么多人都不懂。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制式,是32位的不?不行的话我 ...

电调上面有写dshot校准用遥控器那种可以吗飞控水平校准平了就是有点自旋和往2号电机方向飘和有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的功能,转向全部与传统的相反,可以避免割到树叶,草,泥弄脏摄像头。

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调上面有写dshot校准用遥控器那种可以吗飞控水平校准平了就是有点自旋和往2号电机方向飘和有点抖

在bf里面电机那一页用bf来校准,然后再看看你的电机转向是不是正确了,电机反向的勾你勾上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bf里面电机那一页用bf来校准,然后再看看你的电机转向是不是正确了,电机反向的勾你勾上了没

电机转向对了就是飞起来有点自旋bf里有校准电调一项吗在哪一页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对了就是飞起来有点自旋bf里有校准电调一项吗在哪一页里

bf电机那一页有个滑块能让电机转起来的,以前我是通过那个校准,而且飞机自旋大多数是遥控的方向通道问题,你检查一下遥控的方向通道,之前我朋友的就是因为方向通道被微调过

网友F:
应该考虑会不会是中立点的问题,YAW中立点不在1500,可能会慢慢自旋,还有,你的桨面是不是装反了,是面,不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考虑会不会是中立点的问题,YAW中立点不在1500,可能会慢慢自旋,还有,你的桨面是不是装反了,是面, ...

面没反就是感觉一个电机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bf电机那一页有个滑块能让电机转起来的,以前我是通过那个校准,而且飞机自旋大多数是遥控的方向通道问题 ...

飞机自稳的时候往2号电机方向倾斜就比其他方向感觉要大一些才有反应还有就是2号电机和它对角电机温度就不其它的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机自稳的时候往2号电机方向倾斜就比其他方向感觉要大一些才有反应还有就是2号电机和它对角电机温度就不 ...

建议飞手动,自稳放弃吧,再怎么难也要练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飞手动,自稳放弃吧,再怎么难也要练手动

我是给同学装的我也飞手动就是第一视角不太行

网友:
外观好评,竞速黄。

网友G:
有沒有同其他電機交換位置,看看是電機問題還是電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沒有同其他電機交換位置,看看是電機問題還是電調問題

没换过有俩架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OMNIBUSF4SD和OMNIBUSF4两种固件电机方向不同,刷错固件就会有一样的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