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问题 求助

楼主(2018-12-06):
如图灯 闪并叫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如果没拆过动过,应该就是没电了

网友:
先去充会电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没拆过动过,应该就是没电了

是控电 电量低吗

网友B:
拨杆 油门杆 没归位 也会报警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杆 油门杆 没归位 也会报警提示

谢谢,控电池可能温度太低 一片有点鼓了,电压低!

网友C:
我当时测电部分损坏,老报电量低,开机就报警索性拆了蜂鸣器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没拆过动过,应该就是没电了

谢谢,是有一电芯微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测电部分损坏,老报电量低,开机就报警索性拆了蜂鸣器安静了。

谢谢建议

网友:
控的锂电便宜,换了吧!

网友D:
换个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锂电

用的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