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出精品--------模型鱼雷制作与发射

楼主(2018-12-06):
      这几天看一位高手正在制作G-5鱼雷艇,我想起了当年制作G5鱼雷艇过程中鱼雷及发射机构制作的一些往事,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达到广开思路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于模型上的鱼雷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实现水中自行的目的,采用的方案也是千奇百怪。但是归根到底一般有两种一个是气动,一个是电动。气动多用于潜艇模型
电动比较常见我搜集了一下大概有这几个流派

值得注意的是鱼雷一般都是正反双桨目的是克服自身的扭矩(就是不要转圈前进啦)

有的人使用两台电机

还有的是用齿轮实现一机双桨

下面介绍一下我的方案
1/16 苏联 53-37鱼雷

动力380电机一台

我使用齿轮加双轴实现螺旋桨变向

双桨特写

动力电池单个18650
微动开关与雷头引信联动实现发射前鱼雷动力关闭

这是抛射机构,舵机拉杆控制弹射销,推动杆弹簧储能

注意看这里当鱼雷就位后雷头引信会和这个铝棒压紧从而使微动开关接点打开从而关闭鱼雷电路,发射后微动开关接点闭合电路接通

鱼雷装入后为了防止滑落采用机械限位

限位打开后即可弹射,限位杆下压依靠弹簧力舵机顶起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谢谢观赏

楼主:
各位还有什么好办法请发出来啊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A:
单节18650,电压稍微低了点。可以跑挺远的吧。鱼雷挺好玩的,五脏俱全。可以慢慢做些功能吧

网友B:
有点复杂了,微动开关平时依靠一个卡环卡住处于关闭状态,发射鱼雷时舵机驱动弹簧压缩(凸轮机构),弹簧释放弹出鱼雷,鱼雷从卡环弹出后鱼雷电源闭合。可以将飞行的GPS板装在鱼雷上,做到按照设定航行航行。

网友:
好想看看这鱼雷发射的视频!

网友:
一次性的话用火药

网友C:
为啥不用气压推出呢,简单的电子阀很简单的啊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
很有意思。。这是用来表演的吧。按理应该不具有攻击性

网友D:
这射出去不好回收吧 多可惜啊

网友E:
螺旋桨是共轴反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18650,电压稍微低了点。可以跑挺远的吧。鱼雷挺好玩的,五脏俱全。可以慢慢做些功能吧

电机限制了,高压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复杂了,微动开关平时依靠一个卡环卡住处于关闭状态,发射鱼雷时舵机驱动弹簧压缩(凸轮机构),弹簧释 ...

好方法,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气压推出呢,简单的电子阀很简单的啊

气源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射出去不好回收吧 多可惜啊

游泳池玩的,别的地方肯定不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是共轴反向的吗

是的啊,齿轮换向。看能图片看不清楚,电机联轴器驱动一根直轴负责一个螺旋桨,同时齿轮驱动空心轴负责另一个螺旋桨,

网友A:
入水加电开关也可以用一只三级管,雷体外部做两个绝缘的导电环,入水后就接通三级管,全雷加电。三极管也很便宜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水加电开关也可以用一只三级管,雷体外部做两个绝缘的导电环,入水后就接通三级管,全雷加电。三极管也很 ...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水触发环当基极使用,加个电阻即可,成为电子开关。还可以在雷头上加没电时的上浮装置,这个装置怎么做还没想好,可以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水加电开关也可以用一只三级管,雷体外部做两个绝缘的导电环,入水后就接通三级管,全雷加电。三极管也很 ...

用两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放大几万倍呢,很灵敏的,我原来用在船舱里面抽水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放大几万倍呢,很灵敏的,我原来用在船舱里面抽水用。

    有启发,给个电路图吧。

网友F:
     鱼雷发射装置都做的很漂亮,难得的好贴,要顶!
      不知下水后跑的怎么样?有视频吗?强烈关注。!
     这是我做的一条小尺寸的电动自航式共轴反桨的鱼雷的动力试验装置,用现成的玩具齿轮和材料组装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制作成本很低,便于普及)。最小应该能够做到100mmx25mm,这种小尺寸的小鱼雷,应该有很大的使用空间。电池用的是微型直升飞机里面的锂电池。这个装置已经做过入水实验,动力强劲结构也可行,但一直没有做成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启发,给个电路图吧。

百度达林顿,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三极管驱动另外一个,做为开关使用。这里发图不方便,您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
使用气瓶啊,不过比较占地方

网友:
就爱看技术贴。。

网友:
套管内轴怎么穿越那两个齿轮轴的,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鱼雷发射装置都做的很漂亮,难得的好贴,要顶!
      不知下水后跑的怎么样?有视频吗?强烈关注。 ...

直径25mm觉得还是粗了点。要是直径10mm左右估计能适用不少鱼雷艇或驱逐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径25mm觉得还是粗了点。要是直径10mm左右估计能适用不少鱼雷艇或驱逐舰。

     结构并不复杂,主要是配套齿轮不太好找。没有小的伞齿轮,直径就很难做小了。

网友:
内外轴怎么传动的,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结构并不复杂,主要是配套齿轮不太好找。没有小的伞齿轮,直径就很难做小了。

某宝上搜尼龙齿轮包。很便宜,一大堆,啥规格的都有,最小的齿伞轮大概6-8mm

网友G:
这个鱼雷要是在池塘以外的大水域弹射  回收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鱼雷要是在池塘以外的大水域弹射  回收问题要怎么解决

     跑出去,掉过头,对着自己发射(是在射程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出去,掉过头,对着自己发射(是在射程以内)。

哈哈  要是鱼雷里头能有个浮漂就好了   停机自己放出浮漂

网友:
这个方案仿真度高也好制作,加装一个电子定时器航行一定时间自动停止,浮到水面后再打捞

网友H:
我是用微型二氧化碳钢瓶做动力 鱼雷前做个撞针 内部按个射钉枪子弹 少许火药 实现爆炸效果

网友:
这鱼雷要是射丢了不得心疼的要死

网友:
眼睛一亮。确实好思路!

网友:
这个回收不回来就亏大了

网友(2019-02-28):
我画的简图单螺旋桨

网友I:
我试着设计用一个微型电动机做动力的单螺旋桨鱼雷,最大直径是16毫米(1:33比例),使用7号电池3节,微电机转速38000转/分,微电机型号N20,还没设计完现在成本约是3.08元(微电机、电池、PVC管),如果做好成本不高就算跑丢了也不可惜,不知道为什么CAD图发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试着设计用一个微型电动机做动力的单螺旋桨鱼雷,最大直径是16毫米(1:33比例),使用7号电池3节,微电机 ...

转速太高了吧,容易烧电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转速太高了吧,容易烧电机

我看淘宝上标N20微电机的参数是38000转/分,工作电压3V,电机应该烧不了,我认为螺旋桨如果在水里有阻力估计转速到不了38000,电机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淘宝上标N20微电机的参数是38000转/分,工作电压3V,电机应该烧不了,我认为螺旋桨如果在水里有阻力 ...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大神做个潜艇的发射单元吧,另给发个帖。

网友:
另求购两套这个发射单元,两枚

网友(2019-05-17):
高人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的电动鱼雷施放以后能在水里能跑直线吗?鱼雷的速度比你的鱼雷艇快吗?很久以前我在中学曾经和同学做过一种双响炮改装第一响以火药为动力的鱼雷,施放后它在水里跑不了直线,经常乱拐,有时走大弧线或者直接钻入水下爆炸。

网友:
高人请教一个问题你的电动鱼雷施放后能在水里跑直线吗?鱼雷的速度比鱼雷艇快吗?想当初在中学我和同学曾经用双响炮改装第一响以火药为动力的鱼雷,施放后不能在水里跑直线,要么乱拐,要么跑大弧线或者直接钻入水下爆炸。

网友:
原理谁都懂,动手就是另外一回事。支持高手!

网友:
可以加个好友吗

网友:
可以加您的微信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准备做几个k183用1:24双桨延时自停前端自毁磁铁拖网回收

网友:
方法 思路 都可借鉴

网友:
加装飞行自控系统,设定航线航行,前端可以BOMB

网友J:
这东西其实不难,真正跑起来的姿态和真实的鱼雷并不相像。原因有二:1.速度很难达到真雷的仿真速度;2.因为很难做到与真雷一样的控深,基本只能漂浮在水面“随波漂行”,所以姿态也是失真的。
与其用电池、电机作动力,不如以压缩气体来作动力。电动的速度不行,航程到是很远。开放水域使用,回收恐怕就是个问题了。气动的话,高压空气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能量,可以确保高速,同时航程也不会很远,便于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水加电开关也可以用一只三级管,雷体外部做两个绝缘的导电环,入水后就接通三级管,全雷加电。三极管也很 ...

其实不必那么复杂,直接在壳体表面嵌个干簧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微型二氧化碳钢瓶做动力 鱼雷前做个撞针 内部按个射钉枪子弹 少许火药 实现爆炸效果

你这个方案才是对的,鱼缸用的小钢瓶体积合适,而且能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鱼雷的速度更接近真实,绝对要比电动方案更理想,只是要做好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淘宝上标N20微电机的参数是38000转/分,工作电压3V,电机应该烧不了,我认为螺旋桨如果在水里有阻力 ...

既然在水中,电机散热可以考虑水冷。问题是:电机的空载转速并不代表负载后的转速;还有螺旋桨的桨径和螺距,如果桨径太小了,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会形成空气泡,当螺旋桨周围全部是空气泡时,推进力也就大打折扣了,甚至会完全失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试着设计用一个微型电动机做动力的单螺旋桨鱼雷,最大直径是16毫米(1:33比例),使用7号电池3节,微电机 ...

建议先计算一下1:33鱼雷的排水量,这么小比例的东西,3节电池+电机+外壳的重量,如果排水量不够的话,未必能漂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其实不难,真正跑起来的姿态和真实的鱼雷并不相像。原因有二:1.速度很难达到真雷的仿真速度;2.因为 ...

请教下用气瓶怎么控制气体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先计算一下1:33鱼雷的排水量,这么小比例的东西,3节电池+电机+外壳的重量,如果排水量不够的话,未 ...

我曾经计算过,1:33的鱼雷外形是长240豪米,直径16豪米(市面上有这种规格的PVC薄壁管),大概体积排水57.11克;7号电池重11.5克,两节23克,N20 3V电动机重6克,还有这种电机转速很高有上万转可能会起到陀螺的效应会不会跑直线就请高人指点了,两节电池和一个电机29克,假设塑料管和螺旋桨传动轴和导线和微动开关估计重量总共22克,23克+22克=45克,模型的重量小于排水重量应该能漂浮起来,电池和电机重量是不能变的,其它的重量是可以调控的,这是个理论设想如果有高人可以制作一枚试试,拭目以待。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用气瓶怎么控制气体释放

钢瓶封口是一层大约0.3mm的铝箔,可以用尖锐金属棒轻松刺穿。发射时释放弹簧储能的尖锐金属棒撞击钢瓶封口即可利用钢瓶内释放的高压气体离开鱼雷发射筒,这样也简化了发射装置,无须设施本文1楼那样的机械发射结构。事实上真的鱼雷发射装置也大多使用高压气体。后面附的钢瓶实物图片上文字也写着“可以轻松吃穿”。这种钢瓶本来的用途是给观赏鱼缸供气用的,尺寸是:高度83mm、瓶身直径18mm、瓶口直径7.3mm,液化气体的储量是12克。
我刚去某宝查了一下,单个钢瓶的价格应该在5元以下,成本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某宝的搜索关键词“20112新款鱼缸CO2小钢瓶二氧化碳发生器气瓶套装自制水草缸 ”。
因为钢瓶本身有些总量,所以需要给雷体做好必要的重心、平衡。
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几件事情说一下:首先是你所说的“微动开关”,我的理解是用来当雷体离开发射筒时通电启动电机的。这里想问一下:微动开关触点传动装置的防水怎么解决?是不是在力感应凸起点外面覆盖防水薄膜?需要那么复杂吗?有一种开关叫“干簧管”,或者叫“磁控开关”。干簧管是密封的,完全可以直接安装在非金属雷体的内部,或者直接嵌在雷体表面。开关干簧管的工具是磁铁,你做的鱼雷上需要选用“常闭型”的干簧管。当常闭型干簧管边上没有磁铁时,仅处于闭合(接通)状态;如果常闭型干簧管边上有磁场存在,它就会断开。也就是说,如果安装常闭型干簧管在雷体内,只需要在发射管相对应的位置安放一小片磁片就可以了。而且干簧管的价格要比微动开关更便宜、重量还更轻、更是密封防水的。所以别被楼主的微动开关给误导了。
  关于你说的所谓陀螺效应的想法不成立,单桨鱼雷的方案本身就不成立,仔细想想为什么真的鱼雷要用正反转的双桨呢?因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存在,所以如果是单桨,因为雷体反转会使螺旋桨的效率降低,也就是说会使鱼雷的速度降低。物体在水中的阻力和物体与水接触的表面积成正比,螺旋桨和雷体的表面积相比,明显是螺旋桨的要小太多了,再加上雷尾的四片稳向舵的阻力存在,你别期望雷体会如你想象的那样高速自转来出现自稳的陀螺效应。退一万步而言,就算有所谓陀螺效应存在,那么长的雷体恐怕陀螺的进动效应更离谱吧?  还有,你能确保整个鱼雷的轴向重心做到绝对居中吗?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试想一下一个能发挥出陀螺效应而高速旋转的雷体,因为重心偏移所产生的震动会有多大?!恐怕本不该有的偏航会加倍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钢瓶封口是一层大约0.3mm的铝箔,可以用尖锐金属棒轻松刺穿。发射时释放弹簧储能的尖锐金属棒撞击钢瓶封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一看就会,一做就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