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7E的惊险升级之旅

楼主(2018-12-06):
入魔时间多年,最爱的控还是华科尔D7E,控小小,功能多,最近好友爱因说他的控已经垂垂老矣,想要升级mcu加改功率,因为我手头上还有上次多买的mcu,便叫他寄来与我的7E一起改了
到手后,我发现他的油门很生涩,动起来就像没有油生锈的门轴,于是拆之

楼主:
话说,我怎么点一下回车就发出去了,拆了之后发现原来是摇杆轴后的齿轮磨损了,加油润滑估计也没有用,于是就把两边摇杆对换一下,换后果然好用了。
修手机的朋友帮我搞的换mcu和电源模块,喜滋滋的回家用stlinkV2刷机升级,我的控很快就升级完了,结果爱因的控升级失败。
我以为是因为我乱搞的原因,于是第二天又叫朋友帮我把两个mcu对换,结果爱因的控可以开机了,但是白屏,我的控可以刷,结果刷机的画面正常,开机就花屏,还是变着花样花
我心想坏了坏了,会 不会是乱搞搞坏了,于是一直查资料,晚上都睡不着。
第二天又找朋友,觉得是mcu没有焊好的原因,于是加焊,我的控就好了,而爱因的控,白屏但是功能正常,他量了一下,发现是板断路了,于是飞线 于是控就正常了,后来分析,发现他原来这控就是加7105高频头,无法拉距,原因就是断路没有电,断路的是3.3V电压接口,我刷不进boot 也是同样的原因。
刷好控后,我发现功率变成缺省,无法调节,而且,两个三段开关也不能用,于是,又查资料,修改控里的hardware.ini文件,
这个是改3段的,记得把前面的;去掉了
这个是改功率的,把0改成1

hardware.ini文件要用记事本打开,用文本打开就乱了,
拆机,改mcu,刷机升级,3天的时间,爱因的老爷控浴火重生了。
清洁一下,然后和我的控来个合影
还是原来的箱子,已经是不一样的你
写这个,为所有爱7E的人们,献上祝福

加电源模块

加电源模块

网友:
同d7e.楼主和朋友都好技术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爆改后里面应该点胶加固下飞线

网友:
还能使用 真好

网友:
楼主还是一如既往的骚,改的好!

网友:
羡慕技术~~~~~~~!!

网友:
很不错的直播哟~

网友:
多谢 终于知道三段开关和功率调节的症结所在了

网友:
我也留了一个7E,经典

网友:
骚货,你真厉害!

网友:
刚搞了一个,升级功率,mcu,4合一高频头,改了8通道开关,5.0新新中文系统。

用601接收飞出700米。701接收飞了1200米也没失控,没电返航了。很牛逼,就是小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