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原因让人诧异】K110故障求助论坛大神

楼主(2018-12-06):
我的伟力k110不知道哪儿出问题,油门慢慢的越来越大,飞机转速慢慢变高,突然像卡死一样,突然就停下来了。电调、电机都换了,求助论坛各位大神【已解决】原来是主轴的一个轴承老化,不顺滑导致主轴卡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1Mjc3OTI0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3ff32cfcc59d9ef02381df72158b91b60

网友:
重置遥控器

楼主:
我有两架k110,用同一个遥控器飞另外一架,是正常的啊!

网友:
该换机了,我出你半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两架k110,用同一个遥控器飞另外一架,是正常的啊!

试试吧,排除法

网友B:
换下主板试试

网友C:
表面上陀機都正常,但其中一個陀機線短路,要細心才找到有問題的陀機

网友:
主板坏了吧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调与主板插头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大齿盘,没问题的话一般都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下主板试试

换了主板就正常了,也不知道是主板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排除法

换了主板就正常了,也不知道是主板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上陀機都正常,但其中一個陀機線短路,要細心才找到有問題的陀機

我把三个舵机和尾电机的插头都拔掉了,症状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调与主板插头信号线的问题

回去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已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检查出来就好,按理说轴承应该很好排查,但是注意这个问题的人不多

网友:
軸承有問题更會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