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正反桨变速箱

楼主(2018-12-07):
做了一个正反桨变速箱,传动比16:54。另外,转速高用弹簧万向节比较好,普通万向节低速表现好,用于车模好。

网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网友:
不错!电机用多大的?

网友A:
不错,电机稍差点,不换个高级货对不起这个变速箱

网友:
我也觉得该换个好点电机

网友:
小齿带小齿磨擦大了点

网友B:
     漂亮!为什么做成四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机稍差点,不换个高级货对不起这个变速箱

电机是原来坦克波箱上拆下来的,本来只想先试试。过几天换个好电机。

网友:
电机用多大的

网友:
哇呀呀

以前知道玩4D机有变距螺旋桨,第一次见船用的,神奇....................

.

楼主:
用的是380电机,12V15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为什么做成四轴的呢?

三轴就同向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就同向转了

   这样试试....

楼主:
不错,但是轴距小了。
如果轴距够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哈,我正好要做一个,谢了。一直想做一个低噪音的小小的正反浆变速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我正好要做一个,谢了。一直想做一个低噪音的小小的正反浆变速箱。

    如果尺寸不大,也不需要减速两个轴就够了。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B:
如果尺寸不大,也不需要减速两个轴就够了。

怎么下载制作视频

网友:
   下载什么视频?没有发视频呢。

网友(2020-02-19):
手艺高超~~~~~~~

网友(2020-03-24):
两根轴的距离多少,外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