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调教的详细教程

楼主(2018-12-07):
想学下PID调参的方法,玩久了,反而觉得不顺手了,但是不会调这玩意,数值该调多少,在什么区间,最大值多少。P,I,D各自代表什么?具体意义是什么?完全不懂,用模拟器尝试瞎调下,感觉好乱!

网友:
自从默认值很好飞以后,这辈子再叫我折腾那看不懂的pid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p是比例 i是积分 D是微分

网友A(2019-05-03):
参考一下这个PID-Analyzer 稍微学一下阶跃,不用了解太多的数学知识。。只要感觉就行了,P(比例)快速到达预设值,值太小,机器反应改迟钝,太大会有震荡,I(积分)在P作用后保持输出(我是这么理解的,感觉也没有啥问题,但也可能不大对,毕竟我数学不好,D微分的话,用于调整机器对外部因素的反应灵敏度举个例子说,比如飞在空中你拿手推一下机器,如果D过小的话,机器会有强烈的反应。P不对,会震荡,但震荡幅度比较大(或者比较小,我不大记得了),I不对也会震荡,和幅度和P相反。如果用PID-Analyzer的话,只要把图调的差不多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PID-Analyzer 稍微学一下阶跃,不用了解太多的数学知识。。只要感觉就行了,P(比例)快速到达 ...

俗人的理解:P帮助机器快速达到预设值,在P达到后因为P的缺陷,所以用I来进行补充,D辅助机器的稳定性,调的时候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手感。图不一定就是合适的,我喜欢P稍微大一点,这样机器反应会非常快,感觉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