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接收天线好点!!!

楼主(2018-12-07):
为什么感觉黑羊天线,还没肥鲨的天线效果好!!!

网友A:
不一定要看牌子,左右旋的搭配很重要,左配左、右配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看牌子,左右旋的搭配很重要,左配左、右配右

膜拜大神

网友:
黑羊很难买到真货,40到100多的价位都有

网友:
请问是正版吗?
正版肥鲨蘑菇和正版黑羊天线40刀(来自getfpv)
如果是tb上十几块的就不要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看牌子,左右旋的搭配很重要,左配左、右配右

大佬,是指如果图传上的天线是左旋的,接收器上的就也要配左旋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看牌子,左右旋的搭配很重要,左配左、右配右

左旋右旋怎么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是指如果图传上的天线是左旋的,接收器上的就也要配左旋的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左旋右旋怎么区分

一般都不标有,买的时候问卖家吧,不过fox天线上标注有左右旋

网友:
黑羊天缐怎樣分真假?

网友D:
請問佰事達rc買的黑羊天缐是正版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佰事達rc買的黑羊天缐是正版嗎?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标有,买的时候问卖家吧,不过fox天线上标注有左右旋

好的。谢谢。左旋右旋怎么匹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左旋右旋怎么匹配呢?

发射和接收同一边就行,就是左配左,右配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和接收同一边就行,就是左配左,右配右

好。谢谢了

网友:
两个天线的中心频率可能不一样。你把图传频率调到和天线中心频率一样再比较。或者你分别测一下两种天线的驻波比和回波损耗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