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DB700更换练习脚架

楼主(2018-12-07):
DB700,传说中的屌爆700,6s/12s皆可爽飞,精致的做工,靠谱的质量,白菜的空机和配件价格,不入一架简直说不过去。
现在说正事,原厂的铝合金+碳板构成的脚架,很高大上,但是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重降是经常性的,有点怕损坏原厂脚架。

虽然飞到现在DB700已经接近100起落了,原厂脚架也没问题,但还是担心,那就想办法解决。

材料:
1、某宝的3D打印DB700脚架转接模块 x2;
2、飞越600脚架 x2;(转接模块孔位为53mm,亚拓孔位为53mm,飞越孔位为54mm,如果使用飞越脚架需要用电磨各打磨掉0.5mm)
3、飞越脚架铝管 x2;(铝管堵头提前用胶打死)
4、m3x16螺丝 x4;
5、m3防松螺母 x4;
6、m3垫片 x8;(可以不需要,看个人喜好)
7、m3机米螺丝 x4 ;

安装过程就不说了,几分钟搞定,先把脚架固定到转接模块上,再将转接模块固定到机身上,最后再安装脚架铝管。

和原厂脚架对比一下,宽了不少,增加不少稳定性,塑胶材质带来更加强劲的着陆性能。

更换完成后对比,没有原厂脚架的高大上,但带来了实惠的性能,适合日常练习使用。
等日后终成大佬,再换回原厂脚架。

网友:
沙发,膜拜大神

网友:
飞了心慌不

网友:
有钱人的玩具。意淫一小下。

网友A:
就看看。这个机,确实是极品。。。。不喜欢的极不喜欢,喜欢的极喜欢。。。轻飘飘的,令人破溃的零件

网友:
实用就好,有的人追求使用,有的人追求好看,各有所需。

网友:
不错不错省钱,又可好好练习,不怕炸坏脚丫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看看。这个机,确实是极品。。。。不喜欢的极不喜欢,喜欢的极喜欢。。。轻飘飘的,令人破溃的零件

本来对这款飞机有意,但看着略显单薄,不知道你这句"令人破溃的零件"何意?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对这款飞机有意,但看着略显单薄,不知道你这句"令人破溃的零件"何意?请教一下。

金属件及其单薄。大桨摇臂球头孔居然是歪的上不证。零件少了只轴承和摇臂。。。。无谓一分钱一分货,良心大厂,能用,能炸,炸了就算。

网友C:
我就想问问,3D打印能不能没有那些表面的纹理,并且精度稍微高点的,强度也过得去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问问,3D打印能不能没有那些表面的纹理,并且精度稍微高点的,强度也过得去的方案?

光固化的3D打印就可以!只是设备和光敏树脂都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