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个futaba接收机的吗?RFASB兼容接收

楼主(2018-12-07):
futaba遥控器,有用这这款接收机飞室外穿越机的吗?信号、距离、可靠性怎么样?你们用什么SBUS接收机来飞穿越?谢谢。

网友A:
我用过 做工一般  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 做工一般  没失控过

听说FM800红色的那种,近距离室内机还行,室外容易失控,你用过吗?

网友:
FM800 PRO失控过  后来换了这个 没有失控

网友B:
futaba副厂接收机,只用frsk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utaba副厂接收机,只用frsky

山寨说成是副厂,也是6

网友:
建议用原厂2001

网友D:
我买了一个这种接收 好久没用 忘记如何对频了 请问有朋友知道如何对频吗 我是t14sg

网友E:
这个接收我用穿越上容易失控,后来给控加了个功放就不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这种接收 好久没用 忘记如何对频了 请问有朋友知道如何对频吗 我是t14sg

按住按钮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说成是副厂,也是6

山寨是抄袭,大哥

网友:
出2001接收机 和RFASB

网友F:
这个接收机我以前用14sg飞穿越时候用过,挺好的,比FM800pro稳定。没啥毛病,当然,由于14sg的功率限制,400米以外树林环境容易失控,可以说是性能最好是的兼容mini sbus接收机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我对用这个兼容的接收机比较有信心了。也有了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futaba的原厂接收2001.
2001是SFHSS制式的,这个兼容接收是FASST制式的。我现在用的是2008接收机,也是SFHSS制式的,只是体积有点大,不方便安装。对于睿斯凯的兼容接收机,我用过TFR6,7通的,FASST制式,非常好用,从来没有失控过,非常好用,性价比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接收我用穿越上容易失控,后来给控加了个功放就不失控了

加了一个什么功放,给点建议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F:
这个接收机我以前用14sg飞穿越时候用过,挺好的,比FM800pro稳定。没啥毛病,当然,由于14sg的功率限制,40 ...

rfasb 可以显示接收信号强度吗?我用t8fg ,接收的rssi 接到飞控的rssi怎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