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新西达xxd的1400kv的电机??

楼主(2018-12-07):
怎么拆新西达xxd的1400kv的电机??我拆了这个底座想焊一下电机线,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底部轴根部有个卡簧翘了就开了。拿手里琢磨琢磨就打开了不难

网友A:
尽可能的不拆掉焊接,拆开一般都会对线圈造成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的不拆掉焊接,拆开一般都会对线圈造成损伤!

谢谢了,感觉不好焊,还有一根断一半,想都拆开焊的

网友B:
可以学习重绕了

网友C:
拆下来也废了,加热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学习重绕了

我可没学过怎么绕?有贴子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也废了,加热能拆

为什么拆下就废了,我只是想拆下来焊一下就装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也废了,加热能拆

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拆下就废了,我只是想拆下来焊一下就装回去的

主要是胶粘的,弄火上烧,漆包线烧坏,只能从新绕线,然后ab胶或环氧树脂粘,我自己绕过朗宇22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胶粘的,弄火上烧,漆包线烧坏,只能从新绕线,然后ab胶或环氧树脂粘,我自己绕过朗宇2216的

谢谢了,懂了,涨知识了

网友:
第一,不拆也能绕,慢点仔细点即可,第二,可以拆,但是很容易拆坏,第三,如果真的要拆,必须加热,铁心与铝座是用胶水紧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没学过怎么绕?有贴子介绍?

论坛里有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贴子

谢谢了(^~^)我查一下

网友D:
这个电机一二十块,有必要拆了绕么?学习绕线和原理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一二十块,有必要拆了绕么?学习绕线和原理还是可以的。

没事想研究一下而已,也不是说没电机用了,好奇问一下而已,当然能修好也是一种学习嘛,谢谢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