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贴子说关于用cli调参数,把图传在未解锁状态下低功率输出

楼主(2018-12-07):
现在找不到那贴了,有好心人再分享一下吗?

网友:
【Betaflight小技巧系列】如何实现上锁时,图传功率自动降至最低档功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346719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网友:
没啥用,解锁后等几秒图传功率改变会闪一下,很烦

网友A:
模式里有PIT模式的开关
遥控器设置一个档位
调参时候打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里有PIT模式的开关
遥控器设置一个档位
调参时候打开即可

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式里有PIT模式的开关
遥控器设置一个档位
调参时候打开即可

用解锁同一个开关,不是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解锁同一个开关,不是更简单。

PIT模式据我测试也就是20CM就看不到了
你起飞前摆飞机不可能这么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T模式据我测试也就是20CM就看不到了
你起飞前摆飞机不可能这么近的

刚刚试了试,用开关控制PIT模式, 不管用啊。 我设了解锁最小功率,工作正常。 但是设定一个开关开启PIT模式。 飞控的PIT模式是启动了, 但是图传的功率没有变小。 请问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试了试,用开关控制PIT模式, 不管用啊。 我设了解锁最小功率,工作正常。 但是设定一个开关开启PIT ...

PIT模式看不到功率的

PIT模式比25MW还要小

检测是否是PIT模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发射与接收距离半米以上基本就没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T模式看不到功率的

PIT模式比25MW还要小

我好像知道了。 我这里是一次有效的。 刚刚上电, 就进入PIT模式。 打开关, 进入正常模式。如果把开关拨回PIT模式, 这是不管用的,图传不会返回PIT模式。 要返回PIT模式,需要重新拔掉电池,再插上才行。 你是这样吗?

网友C:
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在开关里面设置一个PIT模式打开,设置成和解锁相同的一个2段开关,在锁定的时候PTI在低功率状态,解锁后在PIT正常功率状态即可。。。

达到的效果就是在锁定状态,正好是PIT开关启动区域,上电后图传在调试低功率模式。解锁后通道捅PIT低功率区域到空白区域,图传正常功率,并且飞机解锁了。

但是可能会遇到个问题,PIT模式功率几乎是没有。估计飞机放在一米外的地方你在没解锁的时候图像是没有信号的,或者旁边也有人在飞的话。总之PIT模式没有功率,整个PA放大电路是关闭的。必须非常近才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在开关里面设置一个PIT模式打开,设置成和解锁相同的一个2段开关,在锁定的时候PT ...

我这里的情况是, 开关打到PIT, 功率不会降低。 重新上电, 图传功率降低了, 开关打到正常位置, 却能够让图传功率恢复。这正常吗?

网友:
从正常模式切换到PIT。图像肯定会闪烁一两次。。你看看有没有这个闪烁在说。应该还是设置有不对的地方。比方说按我那种方式。锁定是pit打开低功率,我解锁后闪烁一下是正常功率,我在锁定会在闪烁变成PIT的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知道了。 我这里是一次有效的。 刚刚上电, 就进入PIT模式。 打开关, 进入正常模式。如果把开关拨 ...

我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用模式随时可以来回切换
每种图传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用模式随时可以来回切换
每种图传可能不一样

谢谢答复, 可能就是图传不同造成的。

楼主(2019-07-07):
set vtx_low_power